[Arduino] 自己重新给电动车控制器写程序,并驱动大功率无刷电机

楼主(2020-07-25):
上次写一个“用单片机操作电动车控制器,并驱动大功率无刷电机”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1644

用一个外挂的Arduino去驱动原装电动车控制器的各种控制线,结果驱动效果不是很理想,驱动有延时,而且堵转参数,电压电流保护参数,都不是很适合。

最终决定把STM8的开发环境搞起来,直接把控制器上的那个stm8s903单片机给刷了。

经过几天的研究,已经可以用自己的程序把电机驱动的转起来了。

研究的信息总结一下如下:

只要把ST-LINK调试接口的4根线焊出来,就可以刷程序了。
串口RX,TX引脚也很方便焊出来,我直接用串口来对控制器发命令。
霍尔输入和MOS输出的引脚也找出来了。还有电流传感器的引脚。(市面上350瓦控制器,基本上都是同一个方案)
#define HALL_U        GPIOB,GPIO_PIN_5
#define HALL_V        GPIOB,GPIO_PIN_6
#define HALL_W        GPIOB,GPIO_PIN_7

#define DOWN_MOS_U        GPIOC,GPIO_PIN_2
#define DOWN_MOS_V        GPIOC,GPIO_PIN_1
#define DOWN_MOS_W        GPIOE,GPIO_PIN_5

#define UP_MOS_PWM_COUNTER_U        TIM1->CCR3L
#define UP_MOS_PWM_COUNTER_V        TIM1->CCR2L
#define UP_MOS_PWM_COUNTER_W        TIM1->CCR1L

#define ADC_PIN GPIOB,GPIO_PIN_0

有霍尔的无刷电机,采用6步驱动法,真的是太简单了。本来以为是个很神秘的东西,去做一下,很容易就能自己写出来了。

网友:
厉害!
又进了一步

网友:
怎么看着像锌铝合金压铸的

网友:
我也有903方案的,想改改参数,看来有的玩了。

网友(2020-09-15):
楼主厉害了,坐等成功分享

网友:
给你点个

网友:
我有这个牛掰了。看来有机会还是有玩具玩。

网友(2020-11-25):
你好,我是一名机械工程的学生,有些问题想请教你。
就是我最近打算做一个红外遥控四轮毂电机的运货车,也打算用电瓶车的控制器来直接控制,这个应该怎么实现啊,要用到哪些零件或元件之类的?

网友:
红外遥控的货车,运啥呀

网友(2021-01-22):
无感的要麻烦一点。

网友:
这种单片机好玩不,我有从坏板子拆下来的,还能干嘛呢,也是控制器换下来的。

网友(2021-02-28):
有弱磁程序吗

网友:
可以改限速吗?

网友A:
感觉楼主这文章有点太监了?坐等更新了

楼主(2021-04-27):
引用 网友A:
感觉楼主这文章有点太监了?坐等更新了

项目确实在慢慢推进的,就是帖子太监了。现在已经初步实现用激光雷达跟着人走了。等有空我再写了。

这项目实在太复杂了,先发个图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项目确实在慢慢推进的,就是帖子太监了。现在已经初步实现用激光雷达跟着人走了。等有空我再写了。

这项 ...

坐等更新~

网友B:
我感觉k210+摄像头方案 对低速的电动车 自动驾驶和跟随挺合适 如果有激光雷达的加持 速度可以提高一些  想问一下 激光雷达是用扫地机里面的那种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k210+摄像头方案 对低速的电动车 自动驾驶和跟随挺合适 如果有激光雷达的加持 速度可以提高一些  想 ...

就是用的扫地机器人的激光雷达,可以每秒扫10圈。每圈输出360个测距数据。然后就是自己写算法,去处理这些距离数据。

感觉图像识别还是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

之前网上看到一个Intel的开源项目,使用Android手机作为图像识别的主机,也是需要高端的手机,才能顺利运行,低端的都跑不动。就这样,学习过程还是要到PC上去跑,把学习好的模型文件下载到手机里运行。算了,放弃。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用的扫地机器人的激光雷达,可以每秒扫10圈。每圈输出360个测距数据。然后就是自己写算法,去处理这 ...

我说的那个图像识别有特别简单的积木编程软件 一天就能上手 有兴趣可以试试 我感觉雷达+摄像头会更强 训练什么的也有专门的网站只需提供素材即可   你小车进行的怎么样了  有时间更新下图片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