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脑开机故障,拆开看看

楼主(2020-07-25):
怎么按按钮都不开机,开始以为电源坏了,可是键盘灯还亮,应该是开机开关问题
撬开

小型机箱

这是已经弄好了,还好不是按钮坏了,只是按钮输出接口接触不好,松动了

一个开机,原来是两个按钮,一个备用的,没有接线,哈哈,不错

网友:
现在没有SSD的电脑不能忍受

网友A:
完全同意楼上观点。没SSD就是忍受开机使用都慢的事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同意楼上观点。没SSD就是忍受开机使用都慢的事实了

时间有的是,我都好几百岁了

网友B:
爱坏的不是开关,是线,因为现在的开机线都是铁丝线,时间久了就氧化,热缩套管里面的焊点不良。拆下来,很难再焊回去。不过上次也遇到过一台有备用开关的机箱,很好奇,这厂家太大方了、

网友:
开关没有备用按钮的,以前的机箱都有两个按钮,一个是开关按钮,一个是复位按钮!

网友C:
就这点细线还是用铁线,第一次听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爱坏的不是开关,是线,因为现在的开机线都是铁丝线,时间久了就氧化,热缩套管里面的焊点不良。拆下来,很 ...

看来价格低配置好的品牌机,肯定有地方缩水。自己装机都要买好点的,省的没多久出问题。

网友:
人奸,你可以在面板上装满开关,就不怕再坏了

网友:
不必吧,现在500G固态硬盘也不过4百元左右

网友:
开关,10年,我换了2次了

网友D:
不是备用开关,应该是"重启"开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备用开关,应该是"重启"开关吧

仔细看图,上面是三个开关,有一个是没有焊线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就这点细线还是用铁线,第一次听说

大胆放心的用磁铁去验证吧, 200元以内的机箱没有几个良心的, 有点良心的USB线是是非标的铜丝线,但开关线,前置音频线是铁丝线,完全没有良心的连USB线都是铁丝的, 移动硬盘接前置USB经常供电不足,知道为什么爱坏了吧。举个例: 长城,航嘉, 金河田,爱国者,TT , 先马,没有那一家敢标榜自已的。 特别是长城,全部是铁丝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胆放心的用磁铁去验证吧, 200元以内的机箱没有几个良心的, 有点良心的USB线是是非标的铜丝线,但开关 ...

我一般都整服务器机箱,那个线材不用看,钢板能看出来的厚,我一个人搬非常吃力,上个楼简直想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胆放心的用磁铁去验证吧, 200元以内的机箱没有几个良心的, 有点良心的USB线是是非标的铜丝线,但开关 ...

受教了,接触的全是联想 HP商务机,DIY机箱接触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