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金科德定时器

楼主(2020-07-25):
tb买的金科德定时器,累计没用多长时间就不工作了

完毕,没用几次就挂了。

网友:
咋就挂了?电容失效了?

网友:
我有一个一样的,用得好好的。

网友:
怎么个挂法?屏不亮还是继电器不吸,这个一般都是0.27电容失效引起,换个基本就能用

网友:
这个买过好几个,用来控制鱼缸灯的开关,已经坏了2个。

网友:
这个定时器和舒服家几乎一样啊,看来都是公版电路设计的,外壳也一模一样了

网友:
阻容结构太简单了,如果可以改一下弄成桥式整流加稳压二极管就好了

网友:
放久了不用会屏幕不亮。 reset一下就好了

网友A:
if 如果是放久了屏幕不亮, reset一下就好了。
else 电容容量不足,用烙铁焊下来换一个。
end

网友B:
把镍氢电池充一会电就好了,3.6v/

网友:
科德的厂家到现在还在生产,而且变成新款小巧一些,以前大概是正方形侧面液晶屏按键。曾经的百年牌时控加倒计时二合一插座,质量比科德好,可惜的是停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 如果是放久了屏幕不亮, reset一下就好了。
else 电容容量不足,用烙铁焊下来换一个。
end ...

可能是长时间没插电的事,电池没电了,reset后插电半小时可以工作了。现在好了,主要是给储藏间电动车充电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镍氢电池充一会电就好了,3.6v/

的确是这样的,1.2 v的

楼主:
现象是:屏幕不显示,指示灯不亮,插座没电。
可能是长时间没插电的事, 自带1.2 v充电电池没电了,reset后插电半小时可以工作了。现在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象是:屏幕不显示,指示灯不亮,插座没电。
可能是长时间没插电的事, 自带1.2 v充电电池没电了,reset后 ...

我的是屏幕不亮,一直插着的,以前好好的,最近发现屏幕不亮了,估计是电饭煲的蒸汽引起内部短路,拆开后线路板上有点潮湿,估计是OVER了!

网友:
看着没有明显损坏,有可能电池挂了,量一下电池电压看看。

网友:
我有个前段时间不显示了 复位也没用  电池也有电,后面酒精清洗电路板就好了 怀疑是不是电池有电漏液了

网友:
D4稳压管 黑了

网友:
D4 稳压管明显变黑了。

楼主:
彻底废了,那个充电电池废了,充不进电了。不知道换个7号充电电池是否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