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路由3 V1.1+ 拆机擦油,换EEPROM刷老毛子,还是断流严重

楼主(2020-07-25):
在X鱼70元包邮买了个新3V1.1+九成新的路由,收到后看是原厂固件,刷机是必须的。
先拆机,看油多不多,上图:

油不多用纸擦了下,用刷子把灰刷掉,焊个外壳接地后就开刷了
先刷了一个修改的稳定不掉版EEPROM,再刷了个大家一致认为信号不错的老毛子。
经测试信号跟斐讯K2相比,信号相差-8DB左右,无线还是比K2差,关键是笔记本使用的过程经常断流,换5G也断。
怎么办?谁有好的不断流固件请推荐一下,THNAKS!

网友:
这货还是让它当个有线千兆交换机用吧,折腾无线费心劳神!

楼主:
70元买个千兆交换机不划算啊

网友:
2.4G断流貌似是硬件毛病,因为大多数都断流。5G还好吧。
EEPROM按说应该按照你路由器无线部分体质单独调校才有好的效果,刷的大神的EEPROM只不过是把能开大的参数都开大,具体适合不适合你的硬件那就不好说了。
考虑换固件试试,老毛子固件我个人感觉信号也就那样,比openwrt好,比不上高恪,但固件界面比高恪好。

网友:
mtk的无线还是信不过

网友A:
个人感觉关键还是在调教,我的新三1.1版pcb,原版硬件未动也没清油,openwrt mesh固件,6米距离隔一堵墙的信号强度如图,稳定不掉速,自己改的eeprom,现在信号已经和K2P基本一个水平了

2.4G

2.4G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关键还是在调教,我的新三1.1版pcb,原版硬件未动也没清油,openwrt mesh固件,6米距离隔一堵墙的 ...

大神啊,能否把你那EEPROM借来用用?自己怎样调EEPROM?

网友:
我的新3是1.2,也漏油。什么也没管,就刷老毛子和高恪,非常稳定,无线信号也不错。这玩意是1.2比1.1好还是拚人品?

网友B(2020-09-04):
刷潘多拉鸡血版,加硬改电容屏蔽罩,现在稳定性和信号可以和K2p比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潘多拉鸡血版,加硬改电容屏蔽罩,现在稳定性和信号可以和K2p比肩

看下吗我有空给你找找固件

网友:
貌似我是90块买的1.2版,也漏油,用99%的酒精清了一下油,加了2个电容,其他没改,无线型号非常稳定

楼主:
不是说加电容没效果的?加个接线就可以了

网友(2020-11-25):
70元,现在这么便宜了吗  无线确实差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