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感觉应该像是个摄像头电流驱动电路板?

楼主(2020-07-25):
垃圾桶来的东西,到手还有摄像头,电源几个,这回先看看这块板,芯片还挺多了。看看吧。低面面另一面螺丝打下,里面来看看相关细节,输入共摸电敢电容,保护二级管,一个lm2596s可调降压电源管理芯片。主控单片机atmeg a16a和4m的晶振,编程接口,板上预留2个继电器电路没装。
边上w422电压电流转口芯片,度上说的

这个是st公司的358比较器吧,最近视力差了好多,小字看的费劲,还是下部标的那个型号,不理你了。
这个也看不太精,像是atmlh140存猪器芯片。另一边,有4位拨码开关和2按键开关和2led指志灯,自恢复保险等
下部一片tps73701低压降稳压芯片,度上说的谢谢观看

网友:
看着就舒服的设计啊,完美的做工啊

网友A:
这是工业传感器里面的板,4--20mA电流输出是工业仪表广泛使用的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工业传感器里面的板,4--20mA电流输出是工业仪表广泛使用的接口。

谢谢大哥指点,又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