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疯了疯了,什么原因,逆变器输出

楼主(2020-07-25):
有一个光伏发电,逆变器输出交流220,逆变器自带的插座,测火对地对零,零对地都正常,插上插排,测插排火对零220,火对地100v,零对地80v,换个插排也这样,什么原因呢?是地线没接入大地吗?谢谢大家

网友:
严格来说,逆变器没有“地”,顶多也就接个外壳。

网友:
哪也不对哪~

网友:
导线的分布电容造成的寄生偶合。

网友A:
逆变器的地线不连大地,火地、零地之间的电位差是导线分布电容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逆变器的地线不连大地,火地、零地之间的电位差是导线分布电容导致的

也就是说正常我在插排上用带地线的插头,用电设备不会出问题吧

网友B:
零线与大地相连就没问题了。

楼主(2020-09-14):
今天给我电了,插排插了个带地线的设备,摸设备的外壳,麻一下,验电笔测带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零线与大地相连就没问题了。

是地线与大地相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逆变器的地线不连大地,火地、零地之间的电位差是导线分布电容导致的

怎么消除这个分布电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零线与大地相连就没问题了。

还是你说的对,逆变器厂家也这么说的

网友:
逆变器外壳接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