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大红鹰ACS-30型电子秤,这电池如何改为上?

楼主(2020-07-25):
弟弟小厂这电子秤都是用不久就不行,插电才能用而且数字还不停地跳动,拆开发现就电池报废了只有2V多点,这电池是全波整流后直接充电,工人们上班就一直插着电用,电池不坏才怪。想改为锂电18650,充电电路也有现成的三星充电板,只是这用两节18650电池并联行不行,可用多久,看空间可放四至八节也没问题的。

网友:
直接买个英衡电子台秤30kg就好了,方便实用,屏幕足够大直接解决所有问题

网友:
改吧,记得坛子里有直接改18650的

网友A:
充电宝输出直接接铅酸电池线上,正常使用中,不报低电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宝输出直接接铅酸电池线上,正常使用中,不报低电量

充电宝输出不是5V吗?我想直接用两节18650电池并联,再改下充电电路就是。

网友:
我帮忙改过,两粒LG18650,用半个月妥妥的,充电器是手机充电头改成4.2V恒压充,用了两年多,称外壳摔烂了才扔掉

网友:
可以并联,然后接个保护板,充电自己diy一个接口,直接用手机充电器充多好

网友B:
谢谢分享。两只18650容量应该有4安时以上吧?待机时间跟原机相当。另外,这么多数码,有点浪费了,可以拆几只下来做电子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两只18650容量应该有4安时以上吧?待机时间跟原机相当。另外,这么多数码,有点浪费了,可以拆几 ...

今天查了下就是电池不行只有2V多点,不插电不能点亮,插电后数码闪动,把电池断开可插电正常使用。今天没改的原因一是家中没三星充电板(4.2V750MA)套件,只有一块板子但没双色LED灯及配套2K电阻,二是手中18650电池只有四节了有点舍不得哈。他昨天一下子送来四台秤,要改至少要8节电池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查了下就是电池不行只有2V多点,不插电不能点亮,插电后数码闪动,把电池断开可插电正常使用。今天没 ...

改锂电+4056充电就是了,18650我有不少,都没地方用

网友:
很过改过的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锂电+4056充电就是了,18650我有不少,都没地方用

来来来,提供你免费助人为乐的机会,有多少收多少,用的地方和存的地方你不用付保管费

网友D:
起码弄个四节18650塞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起码弄个四节18650塞进去。。。

你如果能支持四节电池我可装八节上去,还免费送一块1879充电板。反正这货内部空间大,随便加。

网友:
电压没问题的 直接上锂电 我上了4节长江20650的 还加了2块太阳能板  电路就一个二极管防返灌 就室内弱光 实测有效 再也不用充电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来来来,提供你免费助人为乐的机会,有多少收多少,用的地方和存的地方你不用付保管费 ...

不是说个人不能寄电池吗?好像就商家可以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说个人不能寄电池吗?好像就商家可以寄

你存太多了呢,看你的图像肚子就知道,电池快生了

网友:
太阳能那个站住,是不是拆了单车  哈哈    直接买个锂电池保护和充电一体的模块换上即可。铅蓄电池还可以吧,直接限流电阻+二极管,一直处于浮充状态。

网友:
还是直接买2个18650电池组装进去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电宝输出不是5V吗?我想直接用两节18650电池并联,再改下充电电路就是。 ...

我的称低电量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