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冰箱或空调的铜管可以用特氟龙管替代嘛

楼主(2020-07-25):
想自己弄个压缩机加上泡沫箱子做个冰柜。
铜管的话不好处理,特氟龙管就好多了。
还能看到里面制冷剂气态液态的变换。

当然散热和吸热部分还是用铜管。

网友:
可以 要带钢丝的

网友:
耐压,耐腐蚀等条件

网友:
冰箱或空调的铜管里面是真空的,特氟龙管嫩不能有那个耐压,另外特氟龙管和铜管连接怎么保持不漏气

网友:
带钢丝增强层的特氟龙管是完全可以替代铜管的,但是价格贵很多,而且有了外面的钢丝增强层就看不见里面的情况了。

网友:
制冷管路最好还是用铜管,不仅要耐压,还要耐温。压缩机出气的管子至少六七十度,进气管七八度,冷冻室的管子温度是零下20度左右。自制很难,主要是接缝一旦有一丝丝的没封严密。冷媒就会泄露。自制的话还要对管路抽真空处理,一个真空泵至少200块。还不如买个微型冰柜,三四百块。总重二十多斤,特别适合租户暂时使用 。搬家也好运输(相对好运输,一个中年妇女都能扛走)。如果你真要自制微型冰柜,你可以试试用陶瓷制冷片,不需要整管路,完全就是供电制冷,做好散热就行。那些玩高档的CPU散热器diy党,除了水冷就是用陶瓷制冷片。

网友:
直接买小型制冷机组不久好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