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个全屏播放黑屏的问题

楼主(2020-07-25):
这个问题困扰我好多年了,就是用电脑连接电视机播放视频,全屏播放一段时间后会黑屏,按ESC退出全屏,就正常了,如果在电视机上操作,只能重启电视机或者切换视频信号,也能恢复显示,开始以为是电视机问题,就换了主板,问题依旧,然后就换了电视机,各种牌子和型号换了好几种,还是同样的问题,然后就是换电脑系统,各种WIN7和WIN10系统都装了几遍,故障依旧,然后就是换电脑,CPU主板换了I59400,I79700,R5 2600,R5 3600,R7 3700,显卡换了,RX560,RX580,GTX1050TI,GTX1060,GTX1660,GTX2060,GTX1070,几乎换了好遍,故障依旧,然后换高清线,从10几块的线换到200多块的线,还是故障依旧,然后就是换播放器,换了10几种播放器,只要全屏播放一段时间就会黑屏,依然无解,但是电脑连显示器就没有问题,电视机用机顶盒播放也没有问题,电脑在电视机上玩各种高特效游戏也没有问题,只有全屏播放会出黑屏的问题,真是想不通了!

我能想到的办法都试过了,还是无解!!

网友A:
电视分辨率 改成手动

网友:
灵异现象,得换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视分辨率 改成手动

分辨率一直是4K,60HZ

网友B:
应该是电脑的电源管理问题吧,改一下电源设置可能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电脑的电源管理问题吧,改一下电源设置可能能解决

不定时黑屏,有时候1分钟黑好几次,有时候放2个小时也不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