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8元钱的银星35w内热式电烙铁拆包,改简易调温

楼主(2020-07-25):
其实我不缺电烙铁,936,白菜白光都有。因为买配件维修微波炉,看见了这个电烙铁,便顺带买了一个。

现在的市电偏高,这种烙铁如果直接使用,烙铁头子容易烧坏,找了一个调光台灯的调光板搞了一个简易调温。

网友:
大牌子,买个烙铁头都要好几块钱了

网友A:
干过往里塞热电偶配合pid温控搞恒温,后来嫌体积大给扔了

网友:
谢谢分享,支持折腾。遥想当年,小乔初嫁时,我也是这么折腾的。。。。。。

网友B:
最近也想买个电烙铁  想找个耐用一点的   上次买的白菜用了一次就坏了   新手伤不起啊

网友:
8块钱真不错了,内热式的效率更高一点

网友:
烙铁头套这么长,单买都要8块。

网友:
很实用的说。

网友:
8元钱而已,老大买到便宜好货了

网友:
用过这个牌子的,不错

网友:
本地买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近也想买个电烙铁  想找个耐用一点的   上次买的白菜用了一次就坏了   新手伤不起啊 ...

我的是外热式电烙铁加紫铜烙铁头也还行,氧化后磨掉一层浸润好焊锡继续用,也是灯具调光开关,只不过在五金店里买的是调光线,把烙铁拆开接好,可惜的是楼主只是拆包,要是有拆包乐园更好。

网友:
好像我也看到过这个牌子的,还是个老牌子,这个一看就是正规厂家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过往里塞热电偶配合pid温控搞恒温,后来嫌体积大给扔了

你这个方法很好!学习了,可以做个焊台

楼主:
x宝买配件顺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外热式电烙铁加紫铜烙铁头也还行,氧化后磨掉一层浸润好焊锡继续用,也是灯具调光开关,只不过在五 ...

紫铜烙铁头一般用用可以,要是高强度使用,头子会很快起坑

网友:
八块钱应该是不包邮的价格吧,银星的发热芯不错,以前一直喜欢用这种电烙铁,不过现在已经找到了更好用的就没用了。

网友(2021-03-12):
头子良心货真铜烙铁头

网友:
南京出的吧,想起小时候刚开始玩电子的时候了,好亲切

楼主:
是南京出的,印象中南京以前的电子工业比较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