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笔记本的U口坏了,简单更换一个。

楼主(2020-07-25):
不知道是不是大力出奇迹。反正U口坏掉了。

拆开换一个吧。

半沉降试的。

已经彻底散摊儿了。

找了一个差不多的。

比划一下,位置差不多。

焊上去,

加固。

外面露出了一点点。

不管那么多了,能用就行。

就是鼠标U头插上去会长出一截来。

可以使用。
谢谢路过!!

网友:
笔记本关键是难拆开,有些位置不好拆

网友:
这个口容易坏

网友:
楼主 焊工有待加强。

网友:
简单粗暴直接有效哈哈
我的笔记本用了9年,看来华硕的U口还算

网友:
我的是接触不良,六七年了,有点氧化,已经准备换了

网友:
焊接手艺有待加强啊。

网友:
谢谢分享。。。。。大婶的摄像头拆完了?

网友:
焊接技术有待加强了,希望老大技术慢慢成熟

网友:
用点松香,焊锡融化了后,快速抬起烙铁,你的焊点才能光亮好看。

网友:
强迫症表示这种焊法没法接受

网友A:
估计是经常来回别了吧,偶用过的几台笔记本没坏过

网友:
这都能插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经常来回别了吧,偶用过的几台笔记本没坏过

摔过一次。当时这个口上插着一只鼠标。

网友:
多出来一块,不过插上U盘啥的,不影响就行

顺便吐槽一下 联想的小新潮5000 主板,没摔过,有时候挑u盘,搞不懂为啥原因。

网友:
加固用的订书针吗

网友:
这样 的焊接能修好

网友:
笔记本上三个口,已经坏了一个了,和楼主这一样的情况,舌头断了!

网友:
看这样子,回头还得坏

网友:
一切瘟兜屎本籽的异形u口淘宝都能买到 更可况你这个还不是异形 只是个半沉 没必要整这么钢丝上吊的绝难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