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新入手 PNY Turbo Attach 3 优盘

楼主(2020-07-25):
32G, 东芝mlc. 台湾制造。

购买的价格是26元。撸了2个。

网友A:
你这算欧洲人了,我看到评价有说TL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算欧洲人了,我看到评价有说TLC的

怎么说是欧洲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说是欧洲人?

抽奖U盘啊

网友:
抽奖闪存片。

网友:
楼主这个可能是早期制造的版本

网友:
群联主控使用MLC可4K还是这么差!

楼主:
出厂日期:2019.10

市面上普通优盘的4K速度基本都是这样吧。

网友B:
楼主,发一下车牌号,准备上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发一下车牌号,准备上车!

淘宝搜索pny.

卖这个的商家很少。考虑到批次问题,不要买官方店的。另外注意,好像只有32G的才是mlc。

仔细看评价就知道了。

楼主:
另外注意,这个盘要分 pny turbo Attache 3和pny turbo attache 4.

我买的是3. 不要买错了。

网友C:
车开走了,店家32G下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开走了,店家32G下架了

狗东有,还是这家店,29元。如果要买,确认一下是Turbo Attache 3.

网友:
引用 楼主:
狗东有,还是这家店,29元。如果要买,确认一下是Turbo Attache 3.

谢谢,已撸

网友:
谢谢楼主,看到你的帖子就找,还好赶上了末班车,一次只让买一个,想买第二个的时候就没有了!

网友:
上个拆解图,楼主再发现好车记得跟我们分享哦!

网友:
跟乐酷同一个板

网友B:
对比了一下!是同一个板子,乐酷尾部比PNY多了个芯片,不知道这芯片做什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比了一下!是同一个板子,乐酷尾部比PNY多了个芯片,不知道这芯片做什么用的。 ...

乐酷用的特殊颗粒,那个芯片是译码器
PNY的颗粒也不像全新正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比了一下!是同一个板子,乐酷尾部比PNY多了个芯片,不知道这芯片做什么用的。 ...

这个储存颗粒基本不可能是全新的,大概率是拆机颗粒。没人把带内部控制器的全新芯片应到U盘上吧。后面的那个小芯片是帮助主控绕过颗粒内部控制器干扰的,并非用于储存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