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做一个迷你(加长)电动螺丝刀

楼主(2020-07-25):
迷你做成了加长的电动螺丝刀。。。
成品图
打孔

开孔

初步安装

n20电机,200转左右,事实证明扭力太小了

开关一对

分别接入电机和开关

线有点乱

接入电池

懒得倒腾点焊机,直接焊锡上吧

试了试,扭力太小,打算再加一节电池,这时候发现水管太短了。。。只好又加了一节,做成了加长款。。。。。。。

网友A:
也买了几个小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买了几个小电机

这种小电机挺精致,就是不知道用哪儿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种小电机挺精致,就是不知道用哪儿

 共享单车的车锁里,含有一模一样的微动开关、电机。

网友C:
这种减速齿轮要么速度够了扭力太小,要么相反,真要是想法都整够了,齿轮又吃不消了:lol:ps,要是修表用肯定力度够

网友D:
俩电池串联?刚刚也看了这种电动机,正想拿来做电动螺丝刀。
那个套头是哪里买的?

网友E:
是18650电池吗?我怎么试了试18650勉强能塞进6分管,线都不好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减速齿轮要么速度够了扭力太小,要么相反,真要是想法都整够了,齿轮又吃不消了ps,要是修表用肯 ...

是啊,还好夹头带自锁,可以手动拧紧拧松,转手动螺丝刀实在是烦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共享单车的车锁里,含有一模一样的微动开关、电机。

对的,估计原来是用在这方面的,不过这个微动开关不知道哪儿的,标称0.1安电流,实际我看触点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俩电池串联?刚刚也看了这种电动机,正想拿来做电动螺丝刀。
那个套头是哪里买的? ...

某鱼上有,最好买块升压板,升到8v左右用,这样体积和力量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18650电池吗?我怎么试了试18650勉强能塞进6分管,线都不好进。

索尼14500电池,几块钱一个,这种小螺丝刀耗电很少,管子直径20,厚度2,内径16,便宜

网友F:
370电机最好用

网友G:
这么小的电机,扭力够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370电机最好用

轴就不配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么小的电机,扭力够用吗?

还可以,轴带自锁,都是拧一下,用了电动后实在是不想再用手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