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有偿求助 关于m30622ma 芯片 复制读写。

楼主(2020-07-25):
    手边一台DVD坏掉了  经相同型号代换发现 面板上一个芯片 m30622ma  是坏掉了。经查询这个是有程序的 ,淘宝桑面有全新的   请问是否有朋友有技术和设备 以及兴趣帮助下,费用好说  我可以提供带程序好的芯片  ,机器不错 坏了可惜,,,

网友:
费用好说,你可能低估了

网友A:
如果近的话,可以拿过来免费帮你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近的话,可以拿过来免费帮你换一下

主要是我想复制拷贝这个芯片  现在我手里有2台主机  只有一块好的芯片

网友:
复制芯片=破解+提取固件 放弃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我想复制拷贝这个芯片  现在我手里有2台主机  只有一块好的芯片

这种MCU芯片破解复制差不多要十万左右,劝你放弃吧

网友:
只能放弃,这种专用的MCU,一来除了厂家其他人一般没有烧录设备,二来里面的程序厂家肯定会加密(防止同行抄袭),破解的费用远远超过买台新机器了,所以普通用户不要再在这上面费心思了(除非你是同行厂家,想通过这个窥探对方技术),坏的机器就留着当配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