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24电子负载坏了

楼主(2020-07-25):
不知道咋的了,我就拆了一下,重新整了一下,然后接36v电流直接到最大了,我一脸懵逼。目前查出来表头和电位器都坏了,现在换了一个新的电位器扭到底,324所有引脚都只有0.46v,电位器上也是0.46v,324也换了,周围电阻全部量了一遍都是好的,这还能是哪坏了。431输出2.5v和供电11.67v都正常,完全一脸懵逼,接不接mos都不应该所有引脚电压都相同吧!好像接了mos电压也是一样的,mos也量了没击穿望各位大佬给分析分析咋回事

网友A:
换一块就知道了

网友B:
R29~R31取样电阻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R29~R31取样电阻坏了?

不接mos也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一块就知道了

a~这。。。。。。

网友:
0.46V 差不多是电位器拧到头的电压。你先反方向拧电位器看看电压有没有降低吧。如果没有变化就看电位器部分。
LM324输入参考电压= 2.5V ✖  ( 4.7KΩ ➗20KΩ) =0.58 。

网友:
引用 楼主:
a~这。。。。。。

上面计算错了。
2.5V ✖  (4.7KΩ ➗(4.7KΩ+20KΩ))=0.48V 。

所以大概率是你电位器焊反了,方向拧看看电压变化。小概率哪里把电位器短路了。

网友:
我的“小林电子负载”也试过,放了一段时间没用,再用就不行了,后来查出电解电容漏电短路,这电容用万用表电容档测量容量还正常,用指针表10K档才测出短路,再用可调电源加上电发烫。

网友C(2021-09-07):
    这个电子负载我也想自己搞一个,最近再研究这个LM324,我有几点疑问,请大神指点:
1.  这个LM324的输入电压为什么要整这么低? 0.48V? 这样做的好处是? 电位器的调整也就是能让电压0-0.48V,对于这个失调电压达到mV的运放来说我觉得有弊端吧?
2. 这个采样电阻是如何得到的?是否换更小的采样电阻也可以?
3. 这个MOS管的选择是否要考虑结点电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子负载我也想自己搞一个,最近再研究这个LM324,我有几点疑问,请大神指点:
1.  这个LM324的输 ...

电压/电阻,等于电流。
检流电阻0.2,电压最大0.48V,换算电流就是2.4A。也就是每个MOS管电流不超过2.4,4个MOS管最大电流控制在10A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电压/电阻,等于电流。
检流电阻0.2,电压最大0.48V,换算电流就是2.4A。也就是每个MOS管电流不超过2.4,4 ...

谢谢,这个换算关系用明白,我意思自己可以调整采样电阻为100m欧,而不需要调整其他补偿的参数,因为有的爱好者做的上了2A,就会出现问题!可能是出现震荡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这个换算关系用明白,我意思自己可以调整采样电阻为100m欧,而不需要调整其他补偿的参数,因为有的 ...

我的是300毫欧

网友(2023-07-14):
这个把那几个200k电阻去掉, 应该就不那么容易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