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骁龙865+90W快充,拯救者电竞手机Pro拆机

楼主(2020-07-25):
前言:

本次为大家带来的是全球首款骁龙865Plus顶配机型16G+512G的拯救者电竞手机Pro拆解。

开箱及体验:

拯救者电竞手机Pro在包装上采用了黑色游戏风格,自动翻开式的开箱同时带游戏音效,让人眼前一亮。
在附件上充电器、数据线、音频转接头、贴膜及手机壳一个都不少,让人诧异的是自带两条TYPE-C充电线,这是传说中的买一送一?后来我才发现它的真正意义,适配90W快充,不得不说90W快充作为标配出现在顶配手机中而不是另售,这种做法值得点赞。但是比较遗憾的是没有自带耳塞,这是对外放极有信心?当然在这个连音乐手机都不标配耳机的年代,对一个主打性能的游戏手机来说就不要奢求太多了。
对于这个自带的手机套我个人还是较为满意的,防滑的同时不遮挡LOGO和摄像头,X形设计对散热的影响比较小。此外还发现拯救者电竞手机Pro支持自定义灯效,在这个手机都长着大众脸的今天,打造自己个性化的颜色无疑可以增加一点优越感,只是能变色只存在于LOGO影响的区域比较小,如果能换整个后盖都能换颜色那就完美了!
拯救者电竞手机Pro搭载了一块6.65英寸的AMOLED全面屏,支持144Hz超高刷新率和240Hz报点率,大幅提升了画面的清晰度和细腻度,有效改善画面拖影。
和绝大多数全面屏手机不同的是,拯救者电竞手机Pro并没有采用挖孔式设计,而是采用中置弹出式前摄,因此不存在游戏时摄像头位置画面缺失和尴尬。此外上下边更宽一些,巧妙隐藏了光线距离感应器的同时,也为正出音双扬声器留足了空间,如此设计更符合横屏游戏的需求,横屏游戏时不会因为边框太窄而误触出现令人反感的游戏误操作。当然看习惯超窄边全面屏的机友可能会有一点不适应。
这种对称式正出音双扬声器设计,有效避免了游戏时横握声音被遮挡的问题,让游戏的临场感更强,同时双扬声音器的设计还可以让声音的细节更加突显。当然拯救者电竞手机Pro并非HIFI手机,因此外放效果只能说声音洪亮而层次分明,细节的表现也可圈可点,听音辨位都不是难事,更适合于游戏,这也符合拯救者电竞手机Pro的游戏定位。但是想要听甜美的人声,那您可以洗洗睡了。
和绝大多数旗舰手机一样,拯救者电竞手机Pro也采用了屏下指纹的设计,这种设计在使用上无疑更加方便,但是在解锁速度上相比背面指纹识别慢一些,这也是所有屏下指纹识别的通病。
拯救者电竞手机Pro的前摄像头位于手机中部,采用弹出式设计,这种设计无疑更适合于横屏拍摄,同时可以满足边玩游戏边直播的需求,把直播间随身携带随时游戏随时开播,这无疑是很多游戏UP主梦寐以求的功能,但对于一部分自拍党来说在使用时会有所不适,因为自拍时一般都习惯性竖握,拍摄时人物会偏左,需要调整适应。
拯救者电竞手机Pro的后摄像头位于中间偏左的位置,这种设计其实更符合横屏拍照,类似于使用卡片相机的感觉,更符合双手拍摄的习惯,适合对照片有一定追求的用户,而2.5CM的微距镜头+6400万的主摄可以微距人像兼顾,但是这个摄像头在竖拍时按照以往的使用习惯手指比较容易遮挡,需要改变使用习惯避开摄像头位置。
不同于常规的手机后盖,拯救者电竞手机Pro的后盖上使用了AG蚀刻工艺,88道斜纹汇成了手握区域,有轻微的凹凸感防止游戏中手打滑跌落。
侧面设计有两个超声波键,支持20级力度调节,可以实现压枪等特色功能,相比机械结构的实体按键,超声波键无疑有着灵敏的反馈及更长的使用寿命,同时支持更多的力度调节,适配每个人的使用习惯。
SIM卡槽设计在底部,支持双卡全网通,考虑到游戏手机对读写速度要求更高因此并没有配备TF卡槽,随着手机ROM空间的越来越大,TF卡这种设计也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毕竟512G的空间也足够使用了。
和很多游戏手机一样,拯救者电竞手机Pro也设计了2个充电的途径,只是不同的是拯救者电竞手机Pro的两个TYPE-C接口既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同时使用。
顶配中配备90W第三代氮化镓充电器,这无疑是十分贴心的操作,支持5V-5A/9V-5A/15V-5A/20V-4.5A等多种电压规范,还可以适配TYPC-C接口的笔记本充电,出差时不用带笔记本充电器了,携带比较方便。但是为了方便携带充电器使用了折叠式设计,出于安全考虑充电头露出比较短,不容易掰开。
90W的快充还是十分舒服的,出于保护电池寿命考虑充电时电流是缓步提升的,因此可以看到功率是从1.2瓦开始缓慢增加的,1分钟后逐步增加到83W,这样既有效保护了电池,同时也更加安全。可以看到20分钟就可以充80%电量,电池用完充也仅仅需要30分钟满电,再也不需要为手机的电量而繁心了。
由于双Type-C接口的设计,因此充电时并不影响游戏,虽然侧面的接口被阻挡,但是另一个接口依然可以正常工作,此时虽然是45W充电,但是,拯救者电竞手机Pro还配备了充电自适应温控系统,有效防止快速充电时出现限频卡顿、掉电、烫手和屏幕断触等问题,一波神操作后MVP有没有?
晚上开黑时为了不影响家人休息,可以插上配送的转接头用耳塞,这样不影响游戏的操控。这一点对我个人来说还是比较需要的,因为家里有个小孩,如此不影响他在隔壁睡觉。

拆解:做工用料全分析

拯救者电竞手机Pro的拆解同样需要从后盖入手,打开后可以看到四周的胶比较宽,所以我不得不使用了解胶剂。可以看到中间有两颗RGB LED灯珠通过导光板导到灯上,通过RGB的颜色调节可以实现多种个性化的效果。
通过两种共19枚螺丝固定金属中框,需要先退出螺丝。
可以看到金属中框上的一部分热量通过石墨片传导到后盖上进行辅助散热,但是为了照顾握持手感,因此在手握的位置安装了两片隔热绵,在散热的同时不影响手感,这也是一直游戏但握持时并不烫手的原因之一。
通常受成本和厚度的制约,手机即便是游戏手机一般都只会设计一个金属中框,然而在拆解中我却在拯救者电竞手机Pro上意外地发现两个金属中框。可以看到除了外面可以直观看到的金中框之外,在屏幕和主板之间还有一个金属中框(带防滚滑架),而且在这个框的边沿进行了隔热处理,由此可见一部分热量由金属中框1及屏幕带走,一部分热量从金属中框2带走,这种设计将散热面积直接增加了一倍,对散热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会一定程度上增加手机厚度,同时增加手机的制造成本。
拯救者电竞手机Pro设计有两个完整的音腔,同时在金属架1上设计有防尘罩。
拯救者电竞手机Pro采用了7磁路喇叭,两个1.4CC的超大音腔,同时2个喇叭规格相同,实现了对称式正出音设计,这就保证了出声时的音质音量,特别是游戏中和接听电话时和常规手机有质的区别。此外内置了双X轴线性马达,可以在游戏场景中通过振动来反馈出游戏场景中的枪声、碰撞等方向,打造4D拟真振感,不听声音可以振动辨位吃鸡。
拯救者电竞手机Pro并没有缺失NFC功能,同时设计有一片超大的NFC感应天线。
拆解中置弹出式前摄部分,可以看到说是弹出式,实际上是通过线性马达结合数控滑轨实现的推拉式设计,相比常规的弹跳式数据的精度更高,而全金属的设计使用寿命也更长,可见官方所说提40万次寿命并不是说说的。
仔细分析一下,其实它是一个上面滑动缩式的结构,步进电机的存在让定位更精准,摄像头通过数控马达推动,同时设计了多个定位装置防止左右晃动,同时设计有弹片减少大面积接触,让滑动时声音更轻,磨损更小。
可以看到整个弹出式摄像头元件都采用了金属模块,同时使用了可更换的排线确保了更高的可靠性及更低的更换成本。此外2000万像素的前摄头确保了游戏直播时的高清晰度。
内部设计有RGB LED通过导光板到LOGO,此外还设计有一个降噪麦克风。
在内侧可以看到两个超声键,虽然外观一致,不过从内部看可以看到右侧的更长,因为右侧不仅仅是按压还支持滑动操作。这是超声波与压感的结合,可以识别按压的力度,并且识别敏感度非常高,可以根据不同应用场景设置不同的可触发的挤压力度,带来了更多的控制方法。
拯救者电竞手机Pro使用了双电池设计,一方面这是散热设计决定的,将主板位于手机正中,让热量更均匀地传递,所以电池不得不为更好的散热让路。另一方面双电池方案又缩短了充电时间,降低了充电温度,可以说是一举多得。两块2500mah的电池组成5000mAH的大容量,5000mAH这是目前游戏手机中容量之最,进一步提升了续航能力。
在电路板的设计上拯救者电竞手机Pro并没有采用了一体化的主板设计,而是采用了成本更高的子母电路板的设计,如此一来可以打破传统结构,将SOC彻底居中设计,实现更均匀地散热,同时也将SOC和射频电路分开实现更小的信号干扰。此外更可以根据发热和信号需求合理安排位置,但是子母电路之间的信号传递需要通过排线连接,排线的长短也会影响信号传递,因此拯救者电竞手机Pro进行模块化设计,各模块之间通过独立的排线连接来将影响降到最底,同时将音频线路和USB数据线路的排线分开,看起来是一条但内部互相独立同时接口独立。
底部的子电路板上Type-C接口采用了防尘设计,同时看到一枚SG单声道运放来驱动右侧喇叭。
在分离排线时意外翻出了NTC温度传感器,因此仔细翻了所有的电路板,合计找到了14枚NTC这是迄今为止数量最高的,被合理地按排在各个位置形成NTC矩阵温控系统,全面监测温整体的手机发热情况,实现更好的温度控制。
充分利用了子电路板的空间内置了天线,同时在顶部子电路板上发现了另一枚SG单声道运放,配合另外一枚SG对应两个喇叭实现双声道输出,增加了喇叭的推力提升音质更好的出声。
后置摄像头采用主副摄的设计,其中主摄像头为6400万像素,采用1/1.7英寸超大尺寸,0.8 微米单像素尺寸,分辨率高达9820*6944,支持Super-PD超快对焦。副摄采用1600万像素120°超广角设计,支持2.5cm微距。
拆完主电路板发现底部有两条宽度为7MM的热管贯穿整个金属中框,分别位于SOC和供电电路区域,实现高效的散热。此外对SOC进行了重点照顾,安装有1.8MM宽的铜底来增加吸热面积确保主控长时间的高性能发挥。
拆解到这里可以看出TSI霜刃散热系统其实就是将主板进行模块化设计,将SOC居中同时将其它模块按信号及发热的需求合理排布,同时对重点发热的区域通过双热管导热。更直接的是增加一个金属中框来大大增加散热面积,金属中框1承担主要散热,主板背面多余的温度及射频电路的温度通过热传导到金属中框2,这两道其实已经承担了绝大多数的散热,最后由玻璃后盖辅助散热,形成一套合理高效的散热系统,因此可以更高效地散热的同时确保手持的舒适度,不会因为长时间游戏感觉手机特别烫。
主电路板及射频电路板进行了全金属罩屏蔽来减少信号的干扰。
此外为了更好的散热金属罩采用了半开放式设计,增加了铜片和导热贴来更好的导热。
射频子电路板进行了独立设计,相比一体化的主板设计可以最大化地减少信号干扰,通过77040+77033D及X55基带实现了电信、联通、移动的全网通设计,同时支持5G。
512GB的三星UFS3.0颗粒确保游戏及APP打开时的读写速度,实现游戏场景切换时的无缝过渡。此外支持WIFI6提升了无线传输的带宽。
主控采用骁龙865Plus相比865大核主频从原来的2.8GHz提升到3.1GHz,GPU从586MHz提升到670MHz无论是CPU还是GPU的性能都比865提升了10%,同时搭载16G三星底电压DDR5确保了高性能的发挥。而在充电设计上采用了4颗德州仪器的BQ25970通过串并联的设计实现了90W的高速快充。

拯救者电竞手机Pro[]点:

① 性能强劲,首次采用了目前规格最高的骁龙865Plus芯片,相比865在CPU和GPU上都提升10%,此外搭配三星16GB低电压DDR5及512GB UFS3.0颗粒确保了高性能的发挥。
② 散热效果出众,不同于其它设计,拯救者电竞手机Pro改变传统观念不是先从如何散热思考,而是从发热量源头出发,直接采用了子母电路板的设计化整为零,接打破了集中发热。依靠将SOC彻底居中设计,双热管等技术来分担散热,同时除了常规的大面积石墨导热之外,更是直接增加一个金属中框来大大增加散热面积更有效的散热,加之14颗粒NTC进行全方位的监控和合理调度,软硬结合实现更好的散热及温度控制。
③ 灵活的充电方式。拯救者电竞手机Pro通过充电设计上采用了4颗德州仪器的BQ25970通过串并联的设计实现了90W的高速快充,双电双充实现了30分钟满电,彻底解决了手机充电慢的困扰。此外在底部和中间设计有两个Type-C接口,可以实现单口45W的充电,同时中间充电不影响游戏。而第三代氮化镓充电器支持主流的PD3.0标准,支持5V-5A/9V-5A/15V-5A/20V-4.5A等多种电压规范,支持给自家手机充电的同时,还支持给Typc-C接口的笔记本充电,出门更加轻便。
④ 极致的游戏体验,拯救者电竞手机Pro采用6.65英寸AMOLED全面屏,支持144Hz超高刷新率和240Hz报点率,大幅提升了画面的清晰度和细腻度,有效改善画面拖影,触控响应速度更快,同时内置两枚高灵敏度超声波按键,支持20级力度调节,可实现一键压枪、单发及连发控制等操作,配合双X轴线性马达,带来更好的操控体验。此外采用2枚高达七磁路的喇叭,左右声道单独采用一片SG运放来实现更好的推力,加之正面出声音的设计,带来更好的临场感,听音辨位不是难事。
⑤ 拯救者电竞手机Pro在上、下、左、右更内置一个硅麦,解决了横、竖屏拾音遮挡的问题,时间还解决了游戏时开语音烦人的啸叫声。此外中置弹出式前摄更符合游戏时横屏视频,这些对于经常直播游戏或者开语音的机友来说非常好用。
⑥ 支持WIFI6及5G的同时NFC功能并没有缺失。
⑦ 后置6400万像素主摄+1600万像素120°超广角副摄,并支持防抖在目前来说也是主流拍摄水平。

拯救者电竞手机Pro[]足:

① 后摄像头虽然没有突出,同时不影响游戏时的握持,而且更符合双手拍摄的习惯,适合对照片有一定追求的用户,但是竖拍时的日常使用习惯手指很有可能遮挡部分区域,需要偏移手指改变使用习惯。
② 对称式正出音双扬声器可以说是为游戏而生,但是为了更好的发声音正面的大开孔设计,即便内置还有一层防尘网,而且喇叭上有封闭绵,水怎么都不可能进入手机内部,但是多少都降低了一些防水能力。
③ 为了更好的散热直接增加一个金属中框,大大增加散热面积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手机的厚度和重量,9.9m的厚度和239g重量会成为很多女性选择机型的绊脚石。

Sanghua点评:

拯救者电竞手机Pro拥有着目前最强的游戏性能,同时出色的散热能力确保了手机长时间高性能的发挥。5000mAh的大电池配合90W的双电双充方案极大的延长了游戏的时间不用为没电而发愁。144Hz的超高刷新率全面屏配合两枚高灵敏度超声波按键,及双X轴线性马达,带来更好的操控体验,此外对称式正出音双扬声器带来更好的临场感,可以说拯救者电竞手机Pro将游戏体验做到了极致。当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如后摄像头的位置比较尴尬,9.9m的厚度等,但是结合8+128GB版本首发3499的价格还是非常吸引人的,16+512GB版顶配5999元相比同规格配置的机型也便宜不少,如果是深度游戏控还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网友:
双电设计有点意思,充电时不知道有没有先后顺序。

网友:
两块电池 好厉害~

网友A:
第一次看到双电池设计了,5G电竞手机拆机分享你是第一人了,感激不尽

网友B:
90W,单锂电池电压4v,电流20A实在是太恐怖了,如果是双锂电8v的话10A左右还过得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看到双电池设计了,5G电竞手机拆机分享你是第一人了,感激不尽 ...

iPhone X及之后的苹果手机都是双电池设计

网友:
90W的充电器,我很怀疑,搞不好,就是是一颗不定时炸弹。

网友:
。。。。。。摄像头都跑中间去了,好丑。。。。。。现在厂家都把手机和游戏机混着做,没个像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90W,单锂电池电压4v,电流20A实在是太恐怖了,如果是双锂电8v的话10A左右还过得去 ...

90w是双电,折合到单电也就45w,约12a电流,2.5ah-4.8c,不算太高,现在做到6c充电的二代高压锂很多~

网友C:
好高大上的东西,火前,留个明,话说现在手机都太智能了,有点不习惯,有时候还是用回以前的老手机舒服,没那么多自动更新(有些还关不了),自动推荐,各种数剧,各种广告,防不胜防,好像数据流量不用钱似的,蓝绿厂好像还不给root,想搞又不是很会搞了。。哎。。手中红米not3不知刷过多少回,各种搞。。现在依旧坚强使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好高大上的东西,火前,留个明,话说现在手机都太智能了,有点不习惯,有时候还是用回以前的老手机舒服,没 ...

现在安卓7以后,是用 魔翠实现以前root的功能

网友:
赏心悦目,精华帖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安卓7以后,是用 魔翠实现以前root的功能

魔翠??打错字了把,你说的是面具Magisk吧。你说我这强迫症。。。。。

网友:
不错,头次知道这个牌子

网友:
可惜的是主摄在中间位置,想要蓝绿厂的潜望式长焦效果,接望远镜夹够不到,我的华为荣耀20主摄在旁边,接望远镜夹很方便。要是有麒麟版本更好,可以避开高通专利。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高大上的东西,火前,留个明,话说现在手机都太智能了,有点不习惯,有时候还是用回以前的老手机舒服,没 ...

你自己不会设置而已。。。。

网友:
90W的充电,好可怕

网友:
双电池设计这个好评

网友:
联想这个看起来不错,啥时候等降价了搞一个

网友:
这已经是照着游戏机设计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