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拆下摆臂球头胶套

楼主(2020-07-25):
太脏了,没拍什么照片,麦弗逊式,直接顶起后,拆掉轮毂,然后拆掉固定螺丝后就可以撬出来了,出来一半后有点紧,角度变化卡着了!
     右侧有奇怪的异响!蛀虫啃竹子的声音,后来找到是门,拆了门板,喇叭还是有,但后来不知怎么又没了!装复后不再有声音了!顺便清理了里面的小卡片杂物。然后看了下车底的各胶套!有两个有渗油的样子的,去年是没有的!顶起后近看,是有问题了!然后拆了一个!今天下班拆掉了别一个

都开口了,上左下右

右侧的里面

右侧球头

左侧

nok,还有型号?11年整的车了,网上找不到一样的,只有代用的等到子再更新
球头拧运还是紧的,没有生锈,间隙,右侧早些裂的,油脂有点黑!不知道这个什么油,没有味道!手头有这样黄的,有齿轮油的味道,朋友日本人厂里拿出来的

楼主:
上下密封口尺寸还行,最大端面小了点点,装上还行,手册上意思是这固定螺丝要换掉的,没做工课,装上前热风枪让尼龙止退圈加热熔化,增加紧度,记号笔做好标记!多检查吧

网友A:
这个动手能力强!请问一下楼主,这个胶套的链接有吗?或者搜什么关键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车????????????

铃木雨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动手能力强!请问一下楼主,这个胶套的链接有吗?或者搜什么关键字?谢谢 ...

我发给你了

网友C:
刹车,和你的年数一样,感觉现在都拆不动了,,不知道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刹车,和你的年数一样,感觉现在都拆不动了,,不知道咋了。。。

怎么会拆不动?不能用开口板

网友D:
里面的润滑脂一般是二硫化钼润滑脂,耐高温的。我车3个月前检查发现一个平衡杆吊杆的防尘套破损了,刚好有朋友换了一对吊杆,换下来的原装吊杆防尘套还有1个是完好的,便拆下来替换了我那个破损的防尘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里面的润滑脂一般是二硫化钼润滑脂,耐高温的。我车3个月前检查发现一个平衡杆吊杆的防尘套破损了,刚好有 ...

二硫化钼的是黑的吧,常去汽修厂转转?拆旧套??

网友D:
引用 楼主:
二硫化钼的是黑的吧,常去汽修厂转转?拆旧套??

是的,二硫化钼是黑色的,汽车用润滑脂多数是二硫化钼。比如半轴球笼润滑,摆臂球头润滑。有些球头有尼龙衬套,防尘套内还是涂有黑色的润滑脂。我车是萨博93,配件有点不好找。拆车件质量不保证。原车的吊杆球头还完好,朋友的吊杆球头有间隙了,换了1对国产的。换下来的原装破吊杆的防尘套就被我拿来利用了。原装的吊杆换上防尘套,再开三四年基本不成问题。

网友:
这个橡胶护套居然还有单独卖的,我以为只能换球头总成呢

网友E:
我的花冠一过减速带嘎吱嘎吱,是不是这玩意儿缺油了? 四儿子让我换下摆臂总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二硫化钼是黑色的,汽车用润滑脂多数是二硫化钼。比如半轴球笼润滑,摆臂球头润滑。有些球头有尼龙 ...

这个不破,很难坏,当然国产车有没破出问题的!不知为什么,没看到坏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花冠一过减速带嘎吱嘎吱,是不是这玩意儿缺油了? 四儿子让我换下摆臂总成。 ...

不一定,不破不会少油的,这里间隙大不是这声音!会不会是摆臂元宝梁侧胶套!平衡杆套之类,要升起看,检查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是的,二硫化钼是黑色的,汽车用润滑脂多数是二硫化钼。比如半轴球笼润滑,摆臂球头润滑。有些球头有尼龙 ...

活捉萨博9-3土豪飞行员一枚,实在是好车。

网友:
引用 网友F:
活捉萨博9-3土豪飞行员一枚,实在是好车。

08款大T,外观放现在也不过时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不破,很难坏,当然国产车有没破出问题的!不知为什么,没看到坏件 ...

可能里面尼龙衬套出现了磨损。那玩意儿像尼龙,但材质估计不是尼龙。像人造关节里面的材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里面尼龙衬套出现了磨损。那玩意儿像尼龙,但材质估计不是尼龙。像人造关节里面的材质。 ...

聚甲醛吧!比尼龙强!只要关节是紧的就没问题,松或轻易能转就不行了,球头组也是可以拆下的,有卡簧

网友:
胶套原厂还是副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