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飞利浦主动散热12V LED射灯灯杯

楼主(2020-07-25):
12VAC输入,暖光,7W,主动散热。LED板和散热片之间有绝缘导热。橡胶内置小风扇。前后塑料,中部铝合金散热做工精致,呈导流叶轮状。请大家欣赏

楼主:
风扇是sunon—台湾建准风扇

网友:
风扇也是12V的,从那里淘的LED

网友:
整体设计和做工完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风扇是sunon—台湾建准风扇

我买过这个牌子的风扇,建准的磁悬浮轴承,实际上轴向受力用磁场替代,径向受力还是含油轴承,上油只能电钻开孔,还得想办法定位钻头避免在金属上乱跑,AVC液压轴承虽塑料然底部没有孔,但是电钻开上油孔方便。

网友:
和12瓦的散热器不一样,12瓦的是平的散热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