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Micron] 不要怕刷坏硬盘盒子成砖,编程器救砖记录分享

楼主(2020-07-25):
我有几块ORICO透明这种2.5硬盘盒子
我在本版块首先发了升级18-11-12版本的喜悦
我又发了其中一个盲目刷2020版变砖求助,爱好者热情解答
这篇是编程器救砖

热风吹前拍个照片记录1脚位置

放到铝合金上耐热,不要傻乎乎直接放桌子上
用热风不要用电烙铁,热风方式极其轻松,不用担心背面元器件

很干净的芯片放入读卡器的座子上了,很幸运我下载到了一个2020免费软件AsProgrammer

这一类软件我只有一个版本不提示病毒,其他都提示病毒,这个也提示,我只好关闭安全软件
请明白,到底有没有病毒的爱好者指点我一下

由于补了点焊锡,8个针脚有胖有廋,不美观,我图结实了

恢复到ORICO透明壳子中,然后,一次点亮,恢复原厂固件了

花絮

预案,找了一个我之前发过帖子中的路由器4M FLASH ROM (spansion fl032pif 飞索)飞索半导体 ( Spansion )是世界最大的专门提供闪存方案的高科技的跨国公司,巨头的产品好像带锁

写入之后,校验几次不通过,我就放弃了替代方案
ORICO PCB上的4M flash rom一次校验成功,我看见了jmicron字样,就知道距离成功不远了

不要怕,这个硬盘盒子,类似单片机,固化的信息错误了,编程器写回正确即可
望大家指正,再会

网友:
但是你这样的前提是有备份文件或者有多个硬件可以备份资料出来给你刷啊

网友:
这个楼主挺爱好折腾转接卡的,在我看来不要叫盒子,叫开卡工具..我那个是铝合金黑色盒体,不是透明的。价格也是20多点..就是板子颜色是米田共颜色,不好看。但厚度比楼主这板子还要厚..油光发亮的..

网友A:
买个编程夹,flash都不用拆了。

网友:
先给它刷个暴死(BI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编程夹,flash都不用拆了。

你的建议非常好

网友B:
你去官网下载 然后删除你自己的版本 只保留LANG 目录下的中文 ,最后复制过去

网友C:
我的裴讯盒子插电脑上硬件管理器里能出现硬件,但不出盘符,是不是也可以通过刷这个解决。买了两个,一个正常出斐讯的名字,一个出的是芯片的名字。出芯片名字的不出盘符。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的建议非常好

这玩意很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裴讯盒子插电脑上硬件管理器里能出现硬件,但不出盘符,是不是也可以通过刷这个解决。买了两个,一个正 ...

斐讯H1接口typeC主控与我Jms578一个系列,我大概率认为是相同问题,你可以用夹子就不必热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去官网下载 然后删除你自己的版本 只保留LANG 目录下的中文 ,最后复制过去  ...

中文版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很不好用

意思是夹上不可靠,不确定❓

网友E:
楼主这个AsProgrammer已经有2.1.0版了,而且本身就没有毒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个AsProgrammer已经有2.1.0版了,而且本身就没有毒

感谢回复
只是有一事不明
软件是GitHub上的开源项目,才1.4.1
你鼠标点exe文件属性,看看它版本是多少?
真不知道这2.0版本哪里来的

网友:
25X 用ch341 就搞定了  沁恒官网就有软件下载   拆一般都是烙铁拆   你拆  另辟蹊径  编程器软件也是

网友:
我在想,是不是可以给这种板子上加个电容啥的,有时候这种硬盘盒带不起来硬盘,长时间满负载运行会掉盘。

网友(2020-09-01):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只是有一事不明
软件是GitHub上的开源项目,才1.4.1

他指的应该是
NeoProgrammer 2.1.0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个编程夹,flash都不用拆了。

这个我试过,不行。不能在线刷

网友F:
我的jms567原始固件不支持2258xt开卡,于是我刷了网上所有固件,大不了重新上编程器,后来无意发现,只需要短接rom的56脚在插usb就能被jms567的固件升级软件识别,屡试不爽,终于找到一个固件版本138.01.00.01的可以支持2258xt了。图片显示的是,我目前的固件已经是这个版本了。

网友(2021-07-03):
引用 网友F:
我的jms567原始固件不支持2258xt开卡,于是我刷了网上所有固件,大不了重新上编程器,后来无意发现,只需要 ...

你的意思是说,你的硬盘盒子是使用jms567芯片的,你把jms567芯片的固件升级了一下,就可以当开卡工具使用,你开2258已经成功,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