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5口10A的usb充电器

楼主(2020-07-25):
拆一个5口10A的usb充电器

网友:
我玩意一般都长期插电吧,空载功耗多少?

网友:
这里面唯一的亮点就是铜散热片了。

网友:
可以过的去

网友A:
两整流二极管设计到同一位置也是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整流二极管设计到同一位置也是醉了。

我完全不懂电子,上面我没看到两整流二极管呀,是不是最后一张图右上角那里,背面打了白胶的整流桥。

网友:
还是自带插头的方便一点

网友:
这个强大了,够用

网友:
2.0作用真的不大了,还不赶紧买3.0玩玩

网友:
我觉得像是额定3安最大10安,以前在中关村中发电子市场里买的5伏5安都比楼主大不少,大概比早期笔记本电源小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完全不懂电子,上面我没看到两整流二极管呀,是不是最后一张图右上角那里,背面打了白胶的整流桥。 ...

次极散热片上那俩个长得像三极管的就是整流二极管,两只并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整流二极管设计到同一位置也是醉了。

并联的吧

网友:
散热片好像是铜的,少见了。只在Apple电源和某些高端atx见过

网友:
可惜不带快充。

网友:
没有快充也就这样了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U口带充电识别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