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这个12V手电钻电池能无损拆开吗

楼主(2020-07-25):
这个12V手电钻电池能无损拆开吗,一般12V手电钻电池都是三颗罗丝固定很好拆,这块电池沒有罗丝估计是卡扣的想了很多办法都打不开,请教高手有什么办法,破坏性拆的建议就不要提了

沒有罗丝就三个长方形槽

右边这块是罗丝固定的

END

网友:
不就是3个卡扣吗?观察仔细点

网友:
三根一次性筷子削一下

网友A:
我拆过,无损。一字起子从上图所示地点插入,轻轻翘一下,一个一个来。

网友:
直接扒那两个卡钻上的那个卡扣就出来一半了

网友B:
楼上已经说明白了,三个卡扣,我是小螺丝刀撬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拆过,无损。一字起子从上图所示地点插入,轻轻翘一下,一个一个来。
...

我再试试,先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已经说明白了,三个卡扣,我是小螺丝刀撬开的

谢谢提供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拆过,无损。一字起子从上图所示地点插入,轻轻翘一下,一个一个来。
...

谢谢图片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已经说明白了,三个卡扣,我是小螺丝刀撬开的

老大,与你的结构有点不一样哦,上面有电池的部在下部有宽边,顺着缝隙插下去直插到底根本碰不到卡扣

网友:
最后结果怎么样了?成功拆开了?

楼主:
刚才烦了,干脆大力出奇迹,用小木块顶住敲,开了,取出—看,只微微损了一点就是三个小凸缘掉了二个,再装上去还行不会掉,这个电池卡扣与上面提供的不一样,具体见图,再次谢谢各位热心坛友,论坛有你们真好

网友:
看图操作:

网友(2020-11-26):
1300那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