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乐橙TP7s拆解 全网首拆大华乐橙TP7s智能摄像头 拆解TP7s

楼主(2020-07-25):
咱也不夸这做工怎么怎么滴    看重的就是适用   广告打的响以为会有多 好买回来一试    搞luan 声音忒JI吧小了吧   装在自家墙上  使用对讲功能年轻人站在下面还能听个半清  要是老人家那就别想了 汗。。。。。。啥也不想说了  说多了都是眼泪
本来想在网上找一找这款机的拆解图啥的  费尽脑汁也没看到有拆的    那些评论有多好的  我看都是厂家的喷子吧。。。
来吧  上图是关键
就不按循序发了    头痛。。。

外表再怎么好看  还不如内在的好看

网友:
楼主厉害!!!我昨天从垃圾场也捡了一个回来,可是上半球现在都无法撬开,插电短路了,看看能不能修复!

网友(2020-09-23):
我的摄像头开了隐私保护后卡住,请问你是怎么拆开这个球的呢?

网友:
输出喇叭最好外接2米外

网友A:
这个摄像头是一次性的,从来就没想过要维修,我的摄像头转动时噪音非常大,想拆解后查看下原因都不行。

网友B(2021-10-21):
各位大仙,我把这个监控的喇叭减掉,接了一个aux线头,然后连接了小蜜蜂导游广播喇叭的aux输入,实现了放大声音的目的,效果特别好,但是第二天,小蜜蜂导游喇叭发生哗啦啦的沙哑声,已经听不清了,但是有声音,然后我把原来的喇叭又接回去,也是哗啦啦沙哑声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小白瞎鼓捣,求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各位大仙,我把这个监控的喇叭减掉,接了一个aux线头,然后连接了小蜜蜂导游广播喇叭的aux输入,实现了放大 ...

手里有两台坏的,一台有云,一台没有云配件都不通用,再收俩坏的组一个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摄像头是一次性的,从来就没想过要维修,我的摄像头转动时噪音非常大,想拆解后查看下原因都不行。:mad ...

收坏的,我手里也有俩坏的

网友:
有散热片还是很不错的

楼主(2021-12-08):
引用 网友B:
各位大仙,我把这个监控的喇叭减掉,接了一个aux线头,然后连接了小蜜蜂导游广播喇叭的aux输入,实现了放大 ...

我原本拆这个摄像头的目的也是也是为了把声音外接到别的功放用   以为声音会大很多    可是没想到  用了还没几分钟就坏了    跟你坏的现象一样        我猜到是摄像头里面的声音后级放大IC坏了     买了几个IC换上就OK了

网友(2022-03-10):
引用 楼主:
我原本拆这个摄像头的目的也是也是为了把声音外接到别的功放用   以为声音会大很多    可是没想到  用了 ...

我搜到你帖子也是想改喇叭来着  然后就看到你们这情况 了  老哥后来改成没。

网友(2022-10-13):
我的TP2声音还可以  挺响的

网友C(2022-11-23):
请问大佬,这个没有螺丝,你是怎么拆开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各位大仙,我把这个监控的喇叭减掉,接了一个aux线头,然后连接了小蜜蜂导游广播喇叭的aux输入,实现了放大 ...

哈哈   好长时间没来看家园了       今天无意看到                你这跟我原来的做法一样  当初我拆这个摄像头的时候 为的也是输出接放大器用的   可惜了    这球不能外接   外接的话会导致球里面的功放IC损坏     我这个球就是这么坏的功放IC      后来     我是经过替换球里面的功放IC才解决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大佬,这个没有螺丝,你是怎么拆开的啊.

不要只看表面   要细细观察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   好长时间没来看家园了       今天无意看到                你这跟我原来的做法一样  当初我拆这个 ...

输出阻抗不匹配,玩坏了ic.

网友(2023-01-14):
学习一下大佬

网友(2023-02-13):
引用 网友C:
请问大佬,这个没有螺丝,你是怎么拆开的啊.

底座缓冲脚垫揭开,就有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