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东芝9EDJ的闪存运行频率 2246EN终于不掉盘

楼主(2020-07-25):
9EDJ是eMLC,与9DDJ同一个ID(98 3A 95 93 7A D7),是9DDJ的降频版本,适当降低性能来获得更好的寿命。
手里4片9EDJ(台湾版的),上一块金胜的2246EN mSATA。合体后没有拍照,上个拆片前的照片吧。

9EDJ闪存:

金胜 2246EN主控板

9EDJ被开卡程序识别为9DDJ,用的是9DDJ的固件。
一开始没有改任何东西,直接用9DDJ开卡成功,跑圈的时候.................掉盘了。于是就开始测试9EDJ的降频。

用的 MPQ0824A_FWQ0810B版本的开卡软件。

查找了一些资料,说是在开卡程序的Flash.SET中找到9DDJ的设置项,将第46项原始值26,降低1-6,开卡才能成功。

首先改为23,开卡成功,跑圈Pass。发现闪存频率被改为92.5Mhz。(一般默认都是100Mhz,也就是默认值26)

再高一档,改为24,开卡成功,跑圈Pass。闪存频率被改为95Mhz。

后面就不再测试了,就试了一下不同的值,闪存分别跑多少频率。

改为20,闪存频率85Mhz

改为22,闪存频率90Mhz

这里摸出了规律,闪存默认运行频率100Mhz,数字每降低1,频率降低2.5Mhz。

(1)默认26,Flash频率100Mhz        (跑圈掉盘)
(2)改为24,Flash频率95Mhz        (跑圈Pass)
(3)改为23,Flash频率92.5Mhz        (跑圈Pass)
(4)改为22,Flash频率90Mhz
(5)改为20,Flash频率85Mhz

总结一下:9EDJx4贴,性能足够跑满SATA3的带宽,测试表明24就能通过跑圈,但稳定性第一,建议用22-23的值比较合适。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这样的技术实践贴太好了,正好在折腾2246en

网友A:
其实把45项改成0A就行了,或者把 47 48改成66 6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把45项改成0A就行了,或者把 47 48改成66 66

倒是第一次看见这个改法,能详细说明一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倒是第一次看见这个改法,能详细说明一下吗?

45的0E改0A
46的26不变,
47的88改66,
48的88改66,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的0E改0A
46的26不变,
47的88改66,

我想问的是,这几个数字代表了什么?改动了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问的是,这几个数字代表了什么?改动了什么?

参考 2246EN参数详解 这个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的0E改0A
46的26不变,
47的88改66,

好好看了一下详解。47/48项是针对2.5英寸盘的,49/50/51/52分别是针对mstata和ngff。

因为我这个是msata,所以这个47、48项改动是无效的,49、50已经是66了。

至于第45项,虽然不明白,倒是可以试试看。

网友B:
前阵子收了几块伯维的固态,和楼主的图一一毛一样
也是9edj开不出来,都拆颗粒了
等风枪到了是时候把他焊回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阵子收了几块伯维的固态,和楼主的图一一毛一样
也是9edj开不出来,都拆颗粒了
等风枪到了是时候把他焊回 ...

就是佰维的M6327,同款。发现2246XT,运行温度真的很低,很低............

网友(2021-02-01):
问下楼主那个伯维的板子四贴9edj要跳跳线或者补供电吗

网友:
EMLC并不追求速度/颗粒频率有时候也要看板子设计的咋样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这样的技术实践贴太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45的0E改0A
46的26不变,
47的88改66,

之前我46en贴的16贴8ddk也要改46位到20才稳定,是不是也可以改45不改46?
好像
45是sdr_flck
46是ddr_flck

网友(2021-08-16):
引用 网友C:
之前我46en贴的16贴8ddk也要改46位到20才稳定,是不是也可以改45不改46?
好像
45是sdr_flck

我也有这个颗粒,也没有开成功,改下参数再试试

网友(2022-06-12):
很好的经验,收藏了

网友:
谢谢分享!!这才是我须要的

网友:
经验贴,留作记号!!

网友D:
楼主成功了吗?楼主成功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成功了吗?楼主成功了吗?

2年前的帖子,就是成功了才发帖,上面是真实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