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把手里的喜德盛36V锂电池充电器改为48V的各路高手帮忙指点下

楼主(2020-07-25):
想把手里的喜德盛36V锂电池充电器改为48V的各路高手帮忙指点下,电车已经换了控和电池,升级48V了,手里还有两个36V充,看看怎么能改成48V的。

网友A:
U5应该是431,调节VR可以改变输出电压,估计到不了48V,风扇受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5应该是431,调节VR可以改变输出电压,估计到不了48V,风扇受不了

只调电压没用吧?充电管理IC电路也要改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U5应该是431,调节VR可以改变输出电压,估计到不了48V,风扇受不了

VR只能调1伏多,R23加大能调高,但是一拔电再插上会保护,没有输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调电压没用吧?充电管理IC电路也要改不?

跨度太大了,IC供电肯定要改,或者直接断开,用辅助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