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玩灯进阶第二弹,用两种方法制作呼吸灯

楼主(2020-07-25):
呼吸灯很常见于手机上,用来提示有新的消息,这个功能是非常的实用

网上找了制作方法,有用运放的,有用555的,都试试看

用第一种方法组装好所有元件,放进牙签盒子里

侧面再加个按键,按一下有呼吸灯效果,再按一下关机

盒子很方便打开

用的是万用表的9V电池,其实也可以锂电池

搭棚焊接的呼吸灯电路

当时想着把它塞到那里去,所以都挤在一起

运放用的2904,必须要双才行,效果还行,只是不知道怎么上传拍摄的效果视频

另一个方案的验证是在面包板上做的,因为手上只有一个555

龙飞凤舞一样

上电5v,渐渐变亮

然后熄灭,如此循环,效果还是可以的

3.7v也是可以的

3.7v也是可以的

最低工作电压能到3v,只是那个时候灯不怎么亮了
对比来看,运放电路的外围器件要多一点,555的效果没有运放的好,表现是555的关断是瞬间的
至此,呼吸灯的玩法也算是体会到了

本帖完,谢谢观看

网友A:
借问一下!呼吸灯是不是要省电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借问一下!呼吸灯是不是要省电一些?

不知道你是用来对比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你是用来对比啥的

长亮费电还是呼吸费电或者都一样?

网友:
呼吸灯放着做夜灯也很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亮费电还是呼吸费电或者都一样?

长亮费电啊,LED的电流是直流的跟PWM的肯定有差别

网友:
当年用的多谐振荡

网友:
电子制作,难点不在电路和元件,最麻烦的是合适的外壳不好找

网友:
再用3D打印外壳哈哈

网友:
喂一下呼吸灯用钨丝灯做不要加三极管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