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都说守时的人靠谱,但首先你得有个走时精准的钟表(RX8025应用)

楼主(2020-07-26):
家里有好多个电子钟,精度各种参差不齐,然后走时就是各种混乱,是可忍孰不可忍……自打发现8025这个好玩意儿之后,就决定不忍了

第一个上场的聪明钟,为啥叫聪明钟然后还走的不准。

三节电池供电,其中3V给主板供电,4.5V给LED背光供电。

按键板和主板是分离的,中间用排线连接。

聪明钟的背光是白色的,打算给改成橙色,晚上看着舒服一些。

俩正白的灯珠,散光的。

改完之后发现手里这批橙色LED需要比较大的电流,才能在夜间光感模式保持正常亮度,但这样会使电池续航大大缩短,所以作罢,只在需要的时候按一下顶部的按键点亮背光就好。

主板全图,四颗三极管分别对应俩LED和光敏电阻以及蜂鸣器。

上频率计,测试聪明钟原厂晶振的频率。

坛友测量精度: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71

常见的R8025有两种:8025T和8025AC。
8025T  的电压范围是1.60V~5.5V
8025AC的电压范围是1.15V~5.5V
后缀T和AC的主要区别是:T带温度补偿,但激活补偿功能的电压需要最少2.2V,最高到5.5V;而AC的芯片是没有温度补偿的。有温度补偿会提高精度。

如果电子钟是1.5V供电,那么推荐使用AC的芯片;如果1.5V也想用T的芯片,就需要额外给芯片做2.2~3V的供电,可以加个2032电池或者1.5V升压或者锂电池降压供电,这个看个人需求了。
如果电子钟是3.0V或者4.5V供电的,那么用T就很合适。

2020.07.30 增加特别说明:使用8025的时候,8025的作用是代替原来的晶振,原来的晶振要拆掉。帖子发表之后很多坛友回复或者PM问这个问题,在此特别说明一下。

下面是RX-8025AC和8025T规格书摘要(EPSON的)

8025芯片的结构框图

下面都是自己从淘宝买的SOP14转DIP的板子和拆机的8025,很便宜,都是几毛钱一个,焊接在一起就能用了,非常方便。如果改造空间狭小,可以不用转接板,直接焊接在引脚上,这样会缩小体积。

测试一下淘宝买的8025T的频率

自己以前买的频率计,没经过基准校准(其实是找不到靠谱的高精度频率基准),尾数精度目前暂不保证。

在电子钟内部找个合适的地方用泡沫胶黏住可以了。

8025的接线方法(T、AC的接法相同),6、7脚并联然后接电源正极,11脚接电源负极,3脚为输出脚,接电子钟晶振的焊盘(晶振的两个焊盘任意接一个,如果开机不工作,换成另外一个即可,接错了也不会损坏主板。我自己是用频率计测量接哪个焊盘有正确的32.768读数就接哪个焊盘,考虑到频率计不是每个人都有,所以推荐前面的方法。)

8025T的改造完成一个。

--------------分割线---------------

再改下一个电子钟,也是三节电池供电的,但没有LED。

这个板子和前一个比较就简陋得多了。

力气活,接上8025T

开机没毛病。

但改造完之后,发现每天还是快2~3秒左右,换了其他的8025T芯片,精度没有太大的改善,主板上还有其他的因素在影响时钟精度。所以在此提醒一下想改造的同学,8025是个好芯片但是不能保证100%成功,没有包打天下的芯片。

2020.08.09 增加说明:参照坛友lifjt的建议,去掉了原厂晶振的负载电容(这个负载电容有时候可能会影响到8025的精度),然后实测5天之内此表的误差没有超过1秒。
下图箭头所指的贴片电容就是负载电容(20pF),与晶振焊盘直接连接(此表只有一颗负载电容)。

寻找负载电容的方法:顺着原厂晶振的两个焊盘找,一般是两个很小的贴片电容,每个焊盘各一个(有的表也许两个焊盘只有一个贴片电容,比如上图),容量一般在10-30pf左右。如果改装8025之后还是不准,可以拆掉负载电容其中一个或者两个都拆掉,再看看时间会不会变得更准。
此外,还可以试试换个8025,这东西有时候也存在个体差异(与负载电容影响精度相比,概率较小)。

------------分割线------------

下面是改造一个8025AC的电子钟,1.5V供电的。

其实是一个温湿度计带时钟的功能,湿度的读数大家装作看不见好了,湿敏电阻坏了……。

单节AAA供电。

破湿敏电阻……买了新的湿敏电阻还在路上固庸。

这板子比前面的俩电子钟更简洁,热敏电阻被我用延长线引到电子钟外面去了,冬天绑在暖气管子上,看进水管的温度用。

便宜玩意就是不抗折腾,拿着板子来回翻了几次线就断了。

原厂晶振的频率

准备换上的8025AC。

8025AC的频率。

准备在后壳找个最深的位置怼上。

又完工一个。

-----------我是分割线------------

下面是测试8025在不同电压下的工作电流。

8025T样品1号,3V供电。

1.2uA。

8025T样品1号,5V供电。

1.6uA。

8025T样品2号。

3V供电。

9.5uA。

5V供电。

34.5uA。测试表明输入电压越高,8025的工作电流越大,不同厂家/批次的电流也不尽相同,因为这回买的8025是拆机芯片,所以也不可能保证芯片的一致性。

最后上一张部分成果图,下面这些表在三天的时间内,没有发现超过1秒的误差,都很准

如果坛友觉得帖子有用,请点击下方的《收藏》,如果觉得帖子写的还行,请点击下方的《点赞》,你们的鼓励就是我前行的动力……
谢谢大家的观赏,我们下期再见!

EOF

网友A:
大表哥果然名不虚传!

网友:
我是来看“强迫症”等级划分的

网友:
老板那个方块的小表多少钱?我要准的。你算问着了,我这有改装款半年不差1秒!太好了,多钱?80,我靠打劫啊!你要嫌贵有原装的。多钱?8块。这个准吗?也半年不差1秒,那我买你80干啥?差1头钟

网友:
卖表类卖表,不准不要钱ヽ(≧Д≦)ノ
话说第一个牛屎

网友:
我就是想问问怎么区分黄色和橙色

网友:
能做出这样系统的测试不容易。支持!
白色LED也可以,改成黄色加一张滤色用黄纸就行。

网友:
这回真是遇上了大表哥!

网友:
8139从来就没靠谱过,只是便宜和要求不高时用用,你不要与INTEL等去比就是,对于8139来说走时不准倒没什么大事

网友:
电子钟专家、收藏家

网友:
我也是强逼症,不过没LZ勤快。我家里挂钟换成电波的,房间闹钟直接用小米闹钟,手表是M5610BC 一步到位每天一秒不差!

网友:
都说了是聪明钟嘛,
会根据实际情况自主调整的,
至于调整幅度,
就只有它自己知道了

网友:
家里的挂钟换成了电波钟,小的电子钟看着头疼不准,等买配件时带点8025,修一下小电子钟看看效果。

网友:
芯片也掳了,板子也画了,就是没找到时钟来改哈哈哈

网友:
第一个 第二个钟我都买了  还可以的

网友:
我也用8025t改过一个,做为Ds1302的32768hz信号,4-5天快一秒。

网友:
常见的R8025有两种:8025T和8025AC。
8025T的电压范围是1.60V~5.5V
8025AC的电压范围是1.15~5.5V
后缀T和AC的主要区别是:T带温度补偿,但激活补偿功能的电压需要最少2.2V,最高到5.5V;而AC的芯片是没有温度补偿的。有温度补偿会提高精度。
如果电子钟是1.5V供电,那么推荐使用AC的芯片;如果1.5V也想用T的芯片,就需要额外给芯片做3V的供电,2032电池或者1.5V升压3V或者锂电池降压到3V,这个要看个人需求了。
如果电子钟是3.0V或者4.5V供电的,那么用T就很合适。

总结收藏了,放在我电脑硬盘的datasheet里

网友:
我也改了几个,时间比以前准多了。
我比楼主改得简单点,怎么简单法呢,就是除了要用的四个脚 ,其它的都被我给齐根剪了,焊三根线出来就OK了,没用到转接板,体积也小很多,随便找个地方粘一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表哥果然名不虚传!

不是动图,不是动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