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UT210e新出pro版了

楼主(2020-07-26):
说是新增频率测量,稳定性提升,有买过的么?内部不知道升级了啥
非pro版刚买不到两个月,有种49年如国军的感觉

网友:
期待坛友剁手拆鸡

网友:
如果在来个温度就完美了,空调维修好帮手

网友:
不知固件能否通用,期待神人出现

网友:
如果有了,那就没啥意思了
手头没有,还刚需,那可以入手

网友A:
我发现优利德0660方案的表,手动档测电压都不能四舍五入,不知是否可以更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发现优利德0660方案的表,手动档测电压都不能四舍五入,不知是否可以更改?? ...

四舍五入?能读到下一位就不是3位半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四舍五入?能读到下一位就不是3位半了

你的解释我有些不认可,我的垃圾9205都可以,比如2V档测得1.578V,到20V档就可测得1.58V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解释我有些不认可,我的垃圾9205都可以,比如2V档测得1.578V,到20V档就可测得1.58V ...

9205不可能四舍五入,因为7106芯片没有计算功能。这个只不过是不同量程误差恰好撞到这个数字而已。退一万步讲,就算某些稍微高档一点的表使用mcu或者有计算功能的专用mmd芯片,在做类似的数据处理时也会采取取整计算,根本不会用四舍五入计算。取整计算只需1个指令周期而四舍五入至少需要5个指令周期,而对结果来说,取整与四舍五入最大差值仅为1个字。本来便携设备受制于电力计算能力非常有限,不可能有谁脑袋被门夹到的设计去浪费计算能力去做四舍五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解释我有些不认可,我的垃圾9205都可以,比如2V档测得1.578V,到20V档就可测得1.58V ...

那不是四舍五入,是用错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解释我有些不认可,我的垃圾9205都可以,比如2V档测得1.578V,到20V档就可测得1.58V ...

去看看万用表说明书,精度都是xxx%+x,无论哪个档位,最后一位都有几个字的误差,根本做不到四舍五入。
如果恰好能,那只是概率问题,但是只要有一次不能,就是不可信的。
数显游标卡尺能读到小数点后两位,就代表能读准0.01的数值么?不可能好吧,要准确读出0.01的尺寸只能用千分表。

网友:
已经入了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大家帮我看下  不是在这里买的

网友C(2020-09-02):
楼主,你的UT210e pro在NCV档位时,显示EF会不会闪烁?和Hz交替闪烁?

网友(2021-03-16):
这个表的频率测试,对变频器输出的频率测试不行,不管是VFC开还是不开。都不能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的UT210e pro在NCV档位时,显示EF会不会闪烁?和Hz交替闪烁?

同样有这个问题,不过影响不大,不常用这个档

网友:
有个210d,不好用,测量一些绝缘电阻的时候,来回跳,就是不显示数字,扔了

网友(2021-05-31):
能不能读取24C08数据文件上传看一下,我想是210E的储存芯片是24C02换成24C08写上数据就能变成pro了

网友:
我的210E,如果开机就转换档位,很多情况下会死机,不知啥原因。

网友:
我的210e都是在吃灰,当时改了9999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