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xtar vc4s快充

楼主(2020-07-26):
这个micro usb断了一根线,不能快充,不知道接哪里,坛友能知道一下吗!

网友:
图太小,也看不清,你要正反面发出来才好判断,现在判断你这插头本来就没有快充功能,只接了充电的正极跟负极

网友:
我最近也买了这牌子VC4充电器,这个货0.5安慢充也不错了

楼主:
这是另一面,支持快充也几根线!我现在只能找到正负极!

网友:
这样就石沉大海了,没人顶贴了?

网友:
你来晚了,以前有个新的,卖了,不然给你照一张对比一下

网友A(2021-09-16):
掉点的是ID脚 不影响快充的 接个USB表看看D+D-电压 我准备改microUSB+Type-C双输入 看这个样子得飞线了 D脚太小不好焊 不过这样改C口不支持pd

网友B(2021-11-11):
引用 网友A:
掉点的是ID脚 不影响快充的 接个USB表看看D+D-电压 我准备改microUSB+Type-C双输入 看这个样子得飞线了 D脚 ...

在cc端下拉一个5k1的电阻就行了,或者你发图的这个板子,在r1位置焊一个5k1就行,我买的板子是在那焊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cc端下拉一个5k1的电阻就行了,或者你发图的这个板子,在r1位置焊一个5k1就行,我买的板子是在那焊的 ...

没找到5.1K的 我装的是5K的(两个10K并联) 一样用

网友C(2022-01-19):
引用 网友A:
没找到5.1K的 我装的是5K的(两个10K并联) 一样用

德力普?18650?看了一下某宝,要20元左右一个,是不是有点贵?性价比不如洋垃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德力普?18650?看了一下某宝,要20元左右一个,是不是有点贵?性价比不如洋垃圾? ...

对 标的12580mwh=3400mah 实际就2800 性价比超低 这颗也是帮别人测的 电池是新的 还不如十来块钱的拆机特斯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找到5.1K的 我装的是5K的(两个10K并联) 一样用

显示屏的表第二道蓝色弧线显示内容是充电电流?

网友(2023-10-20):
力扬更老火,这么大的体积,才500mAh都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