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爱玛小蜜豆电动车增加两个二极管改装行车警示灯增加刹车灯功能

楼主(2020-07-26):
响应国家政策不得不在618买了台新国标自行车(旧车不让上牌不让用了,无呆呀),爱玛的小密豆,车上原配一个夜间行车灯,打开大灯它才会亮,没有刹车灯。安全起见要增加刹车灯和日间行车警示灯。参考坛友吴大维师傅的改法增加一个普通二极管(IN4001-IN4007)作隔离,另增加一个3.6MA的恒流二极管,恒流二极管可是新科技元件不象电阻限流要消耗电量发热,元件店找不到可以在万能的淘*宝找——理论上电流更小更省电,但亮度也会降低,白天就看不到不安全,利用原来的LED夜间行车灯实现了刹车灯和日间行车警示灯功能,无匙启动或者打开电门开关,尾灯半亮,电流3.6MA,刹车时,LED灯全亮,电流为21MA。全部成本不到两元钱,加20分钟接线,关键是不用改外观。试用了一天效果很好,超实用——特意推荐给大家,偷懒电路图也是借坛友吴大维师傅的图改的,致谢!

网友A:
刹车灯都没有是怎么设计出来的???还国标是怎么办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刹车灯都没有是怎么设计出来的???还国标是怎么办下来的?

刹车灯新国标应该是暂没作要求,过一年再出个新新国标,然后这些旧车全部不让上路,可拉动内需

网友B:
看样子不错 请问楼主换了控制器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不错 请问楼主换了控制器了么?

想换个大电流的提速,原装的17A,换25A的不知道能不能提速,最主要的是怕线束的顺序不一样要换就麻烦

网友C:
我的爱玛也没有刹车灯,老国标时代买的,我也不明白为什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爱玛也没有刹车灯,老国标时代买的,我也不明白为什么

我的爱玛就一个前灯,自己加了个尾灯,开钥匙就亮

网友:
下单了一辆,两个月没牌上,一直没提货,退了。。。

网友E:
多少钱买的?我以旧换新1100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少钱买的?我以旧换新1100

618京东直接下单960

网友:
大佬能帮帮我吗,那个接线的实物图能拍详细一点嘛

楼主(2020-08-28):
接线图上描棕很清楚了,还有颜色标示,三条线照着接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618京东直接下单960

960太便宜了,这东西真不值钱

网友F:
关心如何破解新国标的限速

楼主(2020-09-29):
引用 网友F:
关心如何破解新国标的限速

我也想改,装了GPS防盗,原车控制器从不超过22公里。被人力自行车超越真无奈。能不能直接换一个受到25A的控制器实现提速,其他的线序是不是一样,有没有人换过指点一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我的爱玛就一个前灯,自己加了个尾灯,开钥匙就亮

要破线吗?

我看到有些LED玩具,是个呼吸灯,芯片就集成在灯珠上面了。感觉把这种呼吸灯用做尾灯很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G:
要破线吗?

我看到有些LED玩具,是个呼吸灯,芯片就集成在灯珠上面了。感觉把这种呼吸灯用做尾灯很不错 ...

你做一个对接插头就不用破线

网友:
来学习一下你的方案

网友(2020-11-27):
师傅!限流二极管的型号能告诉我一下吗?

网友:
看不懂楼主的图,可以看我这个,主要他有一段写了叫你把刹车信号线剪断再串联二极管那里,其实不用剪断的,唯一要剪断的就是尾灯的蓝色和黑色,然后并去其他线,不踩刹车时,3.6mA,刹车时由刹车信号连通尾灯的负极,就是那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