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点焊机次极用50平方铜线好 还是用5*10mm铜条好些?

楼主(2020-07-26):
有个问题想问下师兄些
点焊机次极  用50平方铜线好  还是用5*10mm铜条好些? 圈数一样情况下,哪种效果好点?

网友A:
铜条太硬,不好绕吧。效果应该相差无几,铜线略好。

网友:
怎么方便怎么来效果应该差不多

网友B:
我买了铜排也是扔一边去了,太硬没有办法加工。后来铜线剥皮套蜡管

网友C:
铜条是难绕,若两人也好绕。好处是留长些,直接作焊针,无需压铜鼻做焊针,成本低,电阻也小。我用3*10。

网友:
铜线,电流从导体表面流过,铜线比铜条表面积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铜条是难绕,若两人也好绕。好处是留长些,直接作焊针,无需压铜鼻做焊针,成本低,电阻也小。我用3*10。 ...

能点上0.2纯镍片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了铜排也是扔一边去了,太硬没有办法加工。后来铜线剥皮套蜡管

我的已经切割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条太硬,不好绕吧。效果应该相差无几,铜线略好。

手痒 用角磨机切开了,还扔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