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万和燃气热水器出水温度太高,调主板跳线有用吗?

楼主(2020-07-26):
热水器是自己安装的,使用后发现水温偏高。最低设定35摄氏度,实际出水约38摄氏度。夏天洗澡有些烫。不知道主板上这2组跳线和1组拨码开关的作用,能不能起到调节水温?比如夏天或冬天模式。
主板全貌,跳线和拨码在左侧

第一组跳线。C26 C66...是什么意思?打开时C66

第二组跳线和拨码开关。拨码开关必须在这个位置,拨动任何1个或2个就会报警“拨码开关位置异常”。
那跳线Y T 12L S是什么意思?我瞎猜S是小,跳线装到12L+S温度也没什么变化。

还有就是我把燃气喷嘴赌一个也可以吧?有没有人这么干过。

网友:
大哥,水压大了温度自然就标准了

网友:
1.  搞测温头,看是电阻式的不?  串并一个
2.多买一条水管, 接长了用, 你这个还会偏高的, 是直接热水器出来就是花洒了吧?  人家是考虑了暗管安装, 起码走个七八米的了

网友:
看看  也许有帮助  http://www.gzjlgkc.com/shownews.asp?id=109

网友:
温度总是有点误差的嘛,小白感觉从测温电阻入手查查看吧。。。不要乱搞的好。。手别欠哈哈

网友:
加个燃气进气阀,调小一点,我的也是万和,也是这么弄

网友:
进气口加个阀门把气关小点就可以了,我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就是这个意思,这种小白千万不要乱来

网友:
设计缺陷,估计在电路上没法跳线改,
还有万和热水器有没有办法设置通电就开机,不用去面板上去按一下

网友:
花洒前自己加装一个混水阀不就行啦。

网友:
我家也是万和的夏天出水温度最低也会感觉有点烫,我们这是民水,前两天因为水压找过物业,物业把水表上的一个东西调了一下具体什么不清楚,水压变大了,没想到热水器出水温度烫的问题也解决了。现在感觉最低温度有点低

网友:
把进气阀关小30%就可以。在管道上官。

楼主:
问题基本解决,想想挺狗血的。断断续续折腾了一天(期间玩游戏 吃午饭 睡午觉)。1、楼上兄弟说关气阀,打着火慢慢关,前3/4没变化,继续关火苗刚一显小,OK就这样。关水再打火打不着了。因为正常热水器打火是全负荷打火,刚点着时火最大。点着后火苗再减小。所以怀疑是点火时需要大气量,关了一部分阀门气量变小打不着火了。
2、也有兄弟说并电阻。开始在出水并联电阻,降低阻值热水器以为水温升高,会关小气阀。并联阻值太小了会报警传感器故障,试来试去并联了一个10K和一个20K,不能再小了会报警。其实效果不明显,或者说没效果。后来在入水口做文章,也是降低阻值,让热水器以为进水温度比较高会减小气量。但是入水口探头没问题,并个电阻也没问题。并好电阻插主板上也没问题。但是主板一给电,阻值就变成了无穷大,我的表最大阻值20M。主板坏了?
3、楼上兄弟说提高水压,想想其实就是增大流量呗。热水器在厨房,今天试热水器一直开的是洗菜龙头。一直调的是35度,测温枪测着水温38度多{后面说的温度都是测温枪的温度。我这枪误差很大,其实试的是温度变化,不准就不准了,有变化就行。出水管是不锈波纹管,光线反射对测温也会有影响},其实远不止38度,我没温度计,用电子体温计试了一下,超温了,起码42度以上了。既然说到流量,那就把洗菜龙头起泡器拆掉,有效果,温度降到了37度多。关闭洗菜龙头打开花洒温度是35度多。拧掉花洒莲蓬头是33度多。也就是以前洗澡时35度多,现在拧掉莲蓬头是33度多。降2度,可以了要啥自行车,试一段时间再说。同时打开厨房洗菜龙头是32度多。
就这样吧,拼夕夕买个大流量花洒去

网友:
流量太小温度是有升高。

网友:
要维持火焰稳定燃烧需要一个最低火力限制,就是比例阀最低开度,这个值是可以进厂家模式设定的,不同品牌进去的方式不一样,其次就是楼上的朋友提供了个思路,降低气流量,我建议是加装燃气减压阀,直接调球阀很蛋疼,要调到它只剩一条小缝

网友:
入水口加个增压泵就好了

网友:
洗澡水温高出人体温度2-3度,才是最合适的

网友:
一看就是水压不足,上一个增压泵就行了。

网友:
堵一两个火嘴,也可以的。

网友:
我装的也是万和,17楼,刚装修好时,有时洗澡容易熄火,把三档水流调节莲蓬头换成单档直喷莲蓬头后,有所好转,偶尔还有,去年把热水器冷水入口的三角阀换成大流量球阀,热水出口三角阀换成90度弯头直通,现在一次都没熄火,流量也非常大,和冷水差不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