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做了个四位共阴时钟,用sm1668驱动,通电后像死机一样,哪位高手帮我看下

楼主(2020-07-26):
用stc15w204s+ds1302+sm1668+rx8025,做了个时钟,程序七拼八凑后,用刷机小板供电,且接上P30和P31,时钟能走,但单独只供5V电,数码管全显示8或其他乱码,不动,像死机一样,用逻辑仪看引脚没有高低电平变化。但刷机小板接上电源和RX、TX可正常数码管走时。百思不得解,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时钟芯片信号要上拉?

楼主:
你这个问号是问呢还是要我把1302都上拉?

网友:
如果用下载线供电可以运行说明程序及硬件运行是正常的,如果换用5V电源供电时不能运行建议用电池(3*1.5=4.5V)供电试一下,供电后如果正常了就换用其他的5V电源再试,如果不正常就测量单片机及其他器件的电源电压是否正常,如果电池供电&各器件电源电压皆正常而显示不正常我就不懂了、或许就是灵异事件了。

楼主:
笔记本电源应该是不会有问题的啊!接刷机线显示正常,秒表正常跳动。
单独接,用手机线插笔记本上就乱码,笔记本电源应该不会有问题啊!手机充电器也试了没有用。

把P30和P31接10K上拉后显示四个0,但不走时,正常应该是从0开始秒开始跳动。

晚上试了下接10K上拉1302的6脚,只走了一下,再试不行了。我准备放弃了。

补充内容 (2020-7-29 13:14):
感谢大家的帮助,汇报一下最新试验情况:在1302的6脚接了10K上拉电阻后,接5V电源显示全0,即时间一开始的状态,但不走时。电压调至3-4V之间,正...

补充内容 (2020-7-29 13:15):
电压调至3-4V之间正常,低于3V数字会闪动,乱码,高于4V时间静止,不知什么原因。芯片工作电压都是5V啊?

网友:
接上拉试一下,按说不用,但是你接rx tx就正常,试一下吧。为什么不用3231呢

网友:
只上拉sda看看

网友:
这是因为你的程序里启用了串口调试,你仔细检查,注释掉某个串口发送数据就能运行了!

网友A:
好奇怪的设计 为啥要用rx8025接ds1302  直接用rx8025不就够了 搞了个多余设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奇怪的设计 为啥要用rx8025接ds1302  直接用rx8025不就够了 搞了个多余设计

估计是8025当高精度晶振用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8025当高精度晶振用了…

8025本身直接就可以接单片机呀

网友:
1688的123脚各加一个101(100p)电容落地

网友:
有了RX8025,为什么还要1302?
8025不也是RTC吗?
楼主把FOUT输出的频率再给1302当晶振,殊不知一旦断电,这个输出频率就没有了,导致关机以后就算1302有电池也不会走时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8025本身直接就可以接单片机呀

我说的是可能他就只用了8025的时钟频率输出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是可能他就只用了8025的时钟频率输出了…

他用的是DS1302+STC的成品板子,为了提高精度就加入了8025,这种应用的原因就是为了不改变硬件、不改变程序而提高精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他用的是DS1302+STC的成品板子,为了提高精度就加入了8025,这种应用的原因就是为了不改变硬件、不改变程 ...

关键是他这个8025的电源不是备用电池供电的…一旦断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他这个8025的电源不是备用电池供电的…一旦断电……

楼主的这个实物的接线我不太清楚,单单的对于8025的应用,他的后备电源的连接是挺麻烦的需要用到肖特基二极管,我用到了法拉电容感觉不错,5V电源经过一个4148二极管隔离连接到法拉电容的正极和8025的VCC上就可以了,有电时电容是充电状态、停电时电容为8025供电即可,前些天也改了一个闹表,因为不想改硬件和程序就采用了用8025做晶振的方法,也将CR2032换成了1.5F/5.5V的电容为8025和1302供电,实测断电十几个小时没丢数据。

网友(2021-02-17):
能提供一下你在哪里看到的方案吗? 我也想仿一个

网友:
1302好像有个管走时还是暂停的寄存器,这个需要设置一下才能正常走时,否则不会走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