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松下EZF581 坑的一笔 没原装电池真的不要弄

楼主(2020-07-26):
松下EZF581 DC9.6v  Made in Japan

到手已经是十几手了,外表垃圾,拆机时可以看到外壳上有很多数字标识,应该是工厂使用的东西,里面电路板有维修痕迹,应该是工厂方技术维修。电机很大,打击块正向略有磨损应为长期使用导致。

优点:此电批手感极好,电压感觉宽的一笔,7.2到14.4均可驱动,无论用哪个电压,后面红灯都亮,原因不明!

致命缺点:电池难配,绝对难配。电机上装有其他东西不好乱动,无法更换。

改装电池:三洋18650Ga动力锂电3只12v

总结:机子+电池=200,改装工时2日

建议:没有原装电池的不要玩这个,简直浪费时间

另外看到了这只,想不明白是什么作用东西

网友:
一般是镍氢电池

网友A:
没拆机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网友B:
有这么难吗 。。。
下面的应该是个电钻

网友C:
这个是个高级货,带集中管理功能的

网友D:
洋气啊,还可以ac管理,工头手机上难道可以监控到使用情况?

楼主:
所以真心不好配电池。。。有了电池还得配充电器,牧田090要比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拆机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坛里有人拆过了啊,再拆也没什么意思,就是为了说明这个机的电池真的是鸡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这么难吗 。。。
下面的应该是个电钻

你是专业松下,当然简单。对于非专业松下渣渣来说,这581不是个好东西。。。犹其电池。。。还有充电器,还有电池盒,还有电芯。。。其实makita 090 就可以替代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个高级货,带集中管理功能的

不否认手感好,其他还是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洋气啊,还可以ac管理,工头手机上难道可以监控到使用情况?

这个贴纸刚刚好可以贴上去,工头可以目测管理,偷偷的跟你说,这机机不好玩

网友(2021-05-21):
这个机子我也有,前两年某鱼65块钱到手,特别喜欢的一台机子,手感好,有力,买的时候带一个空电池盒,自己用3节动力18650组了个12V电池组,电池盒空间略小,安装时要费点心找角度,其他没什么难度,用起来很舒服,你说的亮红灯问题我只在电量不足时遇到过,应该是提示动力不足的,你如果一直亮考虑是电池输出不够,我之前外接开关电源测试时也遇到过,轻度使用不会亮,一旦干重活比如拧个长螺丝打击时就亮红灯,后面做了电池使用时就没有问题只有电量不足时会出现,可见就是动力不足才会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