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SONY GTK-XB60怎么拆开?

楼主(2020-07-26):
SONY GTK-XB60怎么拆开? 后面的麦克插孔坏了,后面螺丝都拧开了,弄半天也拆不开,求助,谢谢。

网友A:
之前恰好拆过这款音箱还发过贴,拧掉机器外面所有可见螺丝再把顶盖稍微用力撬起来取下(时间久了具体步骤有点记不清了,应该是拆掉表面所有螺丝后用工具撬开左右两边面板,然后顶盖才能取得下来),然后就可以看到里面的电路板了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47769

网友B:
网罩底下有螺丝吗?

网友:
网罩里应该有螺丝

网友:
网罩里面绝对有螺丝的,耐心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罩底下有螺丝吗?

网罩里没有螺丝

网友:
拆了之后我告诉你哪一颗IC是我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恰好拆过这款音箱还发过贴,拧掉机器外面所有可见螺丝再把顶盖稍微用力撬起来取下(时间久了具体步骤有 ...

又看到一颗芯片24PIN, 上面第二排有3218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恰好拆过这款音箱还发过贴,拧掉机器外面所有可见螺丝再把顶盖稍微用力撬起来取下(时间久了具体步骤有 ...

就是看了你的帖子才花10块钱注册的账号,已经拆开了谢谢。 麦克插口那个固件损坏需要更换,请问在哪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恰好拆过这款音箱还发过贴,拧掉机器外面所有可见螺丝再把顶盖稍微用力撬起来取下(时间久了具体步骤有 ...

麦克插口坏了,在哪能买到,谢

网友:
6.3的座,X宝上很多找同款即可!

网友(2022-06-04):
楼主没有讲怎么拆开啊?我的XB60不能充电了,准备拆开看看

网友:
这个帖子和引用贴都没讲怎么拆,还花了10块钱注册。我回家自己去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