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Micron] 报告一例特殊硬盘盒抽风案例(JMS578&ORICO)

楼主(2020-07-26):
起因经过:我把同为MicroUSB3.0的绿巨能数据线插入ORICO盒子
再插入WIN10,硬盘盒子发生了循环往复识别又丢失的现象
最后,机械硬盘发出卡卡的读盘声音
我应急拔下盒子后,再插入发现已经无法识别了

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疗的精神
热风吹下如下图FLASH ROM

用编程器先读取一下,发现已经全部为FF
说明不刷机,如果万一供电抽风,也可能导致FLASH ROM内容消失
呵呵,否则怎么会叫闪存呢?

重新写入固件68.01.00.02版本,win10能识别PCB了
但插入硬盘,发现硬盘却识别不了,出现兼容问题具体表现是,进入管理中的磁盘,能发现,会提示你硬盘初始化
无论select GUID(GPT),还是MBR初始化,都会提示参数错误
当当当!典型固件与PCB兼容问题,别看貌似一样,我另一块刷新这个固件正常
ORICO不停修改PCB,且不会通知大众,大家小心,刷机要备份
旋即,刷原厂orico 00.02.00.04版本后,正常

结论:硬盘盒子意外的不识别,不排除固件消失或者意外,可以重刷试试

网友:
ORICO据说硬盘杀手???哪位高手来解释一番?

网友:
国产的bios芯片垃圾呗!找个旧笔记本上的8脚芯片刷进去试试。反正我是最近才买的jms578,基本上是拿来开卡用..用安卓手机数据线也能插旁边的mini usb口,经常通电情况下拔掉,没事,是原装线,那个线接口叫做usb-b..小孔里有五个针脚,那就是标准的2.0接口了,大孔里还没数过。板子卡得太紧了,买回来时就想拆出来看8脚芯片是什么芯号..找个对应的台系产的抵抗力强些..又是楼主,没事好好的老折腾转接卡干什么?

网友(2020-12-27):
谢谢楼主分享!
了解下,不拆,怎么看用的什么主控?
接3.5寸HDD,哪个版本固件比较好?
听说 修改注册表弹出就发出断电信息给移动设备,会安全断电。这个在注册表哪里改?

网友(2021-11-11):
楼主,我出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了.也是同款硬盘盒,能分享下你的原厂orico 00.02.00.04版固件吗?我自己备份的刷回去,不识别,估计备份的时候出错了

感谢了!
1779978516

网友:
我估计可能是当时清空固件时,同时勾选了NVRAM导致的......希望帮忙啊~~~

网友:
固件都那里找了
谢谢

网友:
我有一个AS1153的都一样,幸好换2.0模式还能用

网友(2022-01-12):
楼主高明,如果在其他地方捣鼓,就不知猴年马月能修好了

网友(2024-03-22):
我有一个JMS578只能工作在2.0接口,3.0接口识别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