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锂电池怎么检测电量?

楼主(2020-07-26):
是测电压么?
新买的锂电池,放电不知道应该放到多少停,接个电压表可以看出来吗?

网友A:
电池标签上有标注平台电压的.

3.6V~3.85V 电池建议放到3.3V.
长时间存储,充电至 1/3 .

网友B:
电量只能循环才能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标签上有标注平台电压的.

3.6V~3.85V 电池建议放到3.3V.

那就还是用电压表就可以判断电量还有多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量只能循环才能看出来

不是指容量,是指用的时候放电到什么时候就需要停止那种电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就还是用电压表就可以判断电量还有多少吧?

标称 3.7/4.2V(MAX) 的电池,
开路电压 4.20 V 电量是100%,
假设 截止3.2V是 0%, 3.2V-4.2V这一段区域不一定是线性的,
用开路电压要想精确判断电量百分比,需要有一个学习的过程.

网友:
至于电池放到多少停,一般是凭经验.

我上面假设3.2V 是0%,并不是说电池放到3.2V 就没不能再放了.
一般在3.0V 以下的电量相比总量来小得多,
放到此电压以下会严重影响电池寿命.

你可以拿电子负载记录下放电曲线,当放电到某个电压附近,电压急剧下降时就取此近似值.

---
一己之言,不一定准确,欢迎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称 3.7/4.2V(MAX) 的电池,
开路电压 4.20 V 电量是100%,
假设 截止3.2V是 0%, 3.2V-4.2V这一段区域不一 ...

好的,谢谢,只要知道截止电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