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怎样把视频或者其他文件拷到安卓平板中

楼主(2020-07-26):
用电脑采用录屏方式录制的视频或者其他文件,想拷到平板中,居然不会。

我自己有个古老的win8系统的平板,这些都会对付没问题。老婆用这个华为的安卓系统平板,我却不会了。

华为的手机似乎容易,我手机倒是会:
1、数据线接到电脑中,直接往里烤。
2、古老的手机用TF卡考进去、放入即可。

貌似平板没有TF卡槽(坑),数据连接电脑好像也不容易,当然手机也一样“我的华为的V10貌似很容易,mata 20就不容易,需要什么软件。这个平板好像连电脑也不行

采用扩展坞,这个平板能接上网线、鼠标、键盘、u盘等。我是希望插上u盘把内容拷到内部存储,不是在u盘中播放。可是在平板中打开u盘内容,却因为都不是电脑那样的文件夹格式。不太懂怎么找平板的内部存储文件夹。

年轻人觉得可能很简单,可是对我而言,看着那些操作说明却不容易理解

网友A:
QQ、U盘,网络共享,如果这些都不会那就太难了,一两句话也未必说清楚搞明白。

网友B:
看平板的接口支持外接U盘吗  然后在安装个播放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平板的接口支持外接U盘吗  然后在安装个播放器即可

通过扩展坞支持U盘,机子可以用U盘播放,但不想U盘播放,希望能拷到里边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QQ、U盘,网络共享,如果这些都不会那就太难了,一两句话也未必说清楚搞明白。 ...

希望U盘考入,尽量不安别的软件。插上U盘能读,但复制后却找不到平板的存储地点。当然主要是安卓系统自己不太懂。我的手机打开就有各种文件夹,平板不知为什不显示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通过扩展坞支持U盘,机子可以用U盘播放,但不想U盘播放,希望能拷到里边去。 ...

按住文件复制到平板的内存 不行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希望U盘考入,尽量不安别的软件。插上U盘能读,但复制后却找不到平板的存储地点。当然主要是安卓系统自己 ...

先新建一个文件夹 比如全是1111111111的文件夹就好 容易找到

网友C:
现在不是很老的安卓平板都支持OTG的,根据平板电脑的接口买一条OTG转接线,或者买这种MicroUSB和Type-C都支持的转接头。。。

网友:
去下一个叫 《nomachine》的应用,

本来是用作局域网远程控制的,
可以通过手机控制局域网中的电脑,

不过你可以利用他的文件传输功能,
从电脑上传文件到平板上,
在被控状态下,右击托盘图标,
就可以发送文件到平板了,

其实类似的东西还有不少,
只要是具备局域网通信能力的东西基本都可以传文件,

至于说找不到U盘所在的路径,要么去找个方便好用的文件管理器应用装上,
要么就是死记硬背吧,毕竟路径是死的

网友:
用小米云盘,微信云盘,或者华为云等,即使平板废了,也能找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不是很老的安卓平板都支持OTG的,根据平板电脑的接口买一条OTG转接线,或者买这种MicroUSB和Type-C都支 ...

这个有,我是不知道复制到哪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住文件复制到平板的内存 不行吗

前些日子的事了,好像没有这个功能,晚上重新看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新建一个文件夹 比如全是1111111111的文件夹就好 容易找到

晚上回去再试试看看。印象中电脑的功能好像都没有,很不习惯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有,我是不知道复制到哪儿

那就简单了,在平板内置存储的根目录下创建了名字明显点的文件夹,把U盘通过转接头连接平板,拷进那个名字明显的文件夹就好了。。。

网友:
简单的方法很多,无需花钱买东西。家里有电脑既可,开端口,架个WEB服务器,平板上看网页直接下载。我就这么干的,速度也就10MB/每秒,看无线路由速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