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ATX电源-尖峰吸收电路

楼主(2020-07-26):
最近在学习ATX电源原理。用了一个旧的杂牌电源来学着跑电路,画电路图的。
今天刚好学到低压滤波整流电路部分,正常的情况应该如下图:

电阻R8和电容C10并联在变压器的原边或副边,组成尖峰吸收电路,从而保护开关管的安全。

但我手上的杂牌电源的其中一个副边上的RC的接法令我耳目一新:

画在电路图上就如下图所示:

请问各位师傅,这里的“RC尖峰吸收电路”还能起作用吗?

网友A:
都被短接掉了,无法起作用

网友:
这电路图看着也是够累的

网友(2023-02-20):
引用 网友A:
都被短接掉了,无法起作用

高频时估计就有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