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拼装一个简易充电台灯

楼主(2020-07-26):
利用早前买的一个惠普打印机电源的壳子,里面塞了7节杂七杂八的电池;

用一块自己打板的IP5306板子来做充电,板子带了电池保护。

控制板是TB买的,触摸长按开关机,短按从灭到最亮4档;上面来是接两路灯的,现在只用到一路,而且控制管的电流很大,有点浪费;感觉这个板子挺好用,电源处自己改一下完全可以做12V灯的控制,后来还想再买点的,可惜卖没了。

灯珠是老王家买的,单串6并,很适合单节锂电池供电。

散热用的以前收集的主板南桥还是啥的散热器,用带粘性的散热胶粘上的,这个胶固化后感觉挺牢固的就没打螺丝了;

用铁丝弯了个支架固定。

使用效果还不错,就是壳子因为以前做过别的用途,被搞得到处是口子,所以颜值是彻底没有了,不过自己用习惯将就了,懒得花心思整了。有些细节还可以优化的,也是因为自己手残加懒,就先这样了吧

最后镇楼

网友A:
支撑可以套热缩管,把线和钢架都套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撑可以套热缩管,把线和钢架都套进去。

这个没想到啊,现在套就太麻烦了,谢谢提醒啊1:praise:

网友:
用天然气金属波纹管也可以做支架

网友B:
这灯珠个头不小啊,散热片会不会太小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灯珠个头不小啊,散热片会不会太小了点

开最高亮度会有点烫,中等亮度的话基本上手能一直捏住散热片,一般使用中等亮度也够用了

网友:
这图把我镇住了,我说的是台灯

网友C:
触摸开关我也买了,还没用上,我做的插电台灯,三档调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触摸开关我也买了,还没用上,我做的插电台灯,三档调光。

你这个底座有点厉害哦,自己打孔的吗?
网上有用运放和继电器做自锁开关的电路,你可以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底座有点厉害哦,自己打孔的吗?
网上有用运放和继电器做自锁开关的电路,你可以试试看:t ...

用钻瓷砖的钻头钻的,石英石样品。没用开关,越简单越好,排针+跳线。

网友(2022-09-02):
散热器做灯板,不错,我怎么没想到

网友:
这两个灯珠真白真大真刺眼

网友D:
直接用4平方铜线替代支架与导线,会不会更美观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用4平方铜线替代支架与导线,会不会更美观一些

好想法,处理一下供电也可以兼用,省了另外接线,兼容美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