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自己动手小储物盒变身元件盒

楼主(2020-07-26):
最近DIY一些小玩意,发现有时候要找个元件需要翻半天“仓库”(垃圾堆)苦不堪言,为了节省时间,方便办事,遂在马云家撸了几个小储物盒,打造成元件盒

这种盒子,买二送一,到手是一块多一个

10格,相邻格子之间的挡板也可以拿掉

第一个盒子放瓷片电容

第二个盒子放三极管和瓷片电容

第三个盒子还是放三极管和瓷片电容,瓷片电容的种类太多了

全家福

全剧终

网友A:
我当初买了30个,结果还是不够放,不过这东西放小零件空间有点浪费,还是那种拼接的药盒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当初买了30个,结果还是不够放,不过这东西放小零件空间有点浪费,还是那种拼接的药盒好 ...

确实,同样的电子元件随便分一下,都有几十种了,一个储物盒都放不下

网友B:
买几包自封袋…… 慢慢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几包自封袋…… 慢慢分

自封袋我也试过,各种大小的买了一堆,最后发现一个容易压坏,一个找起来麻烦,放弃

网友:
这种小盒子能放的东西太少,并不好用,我现在是大自封袋+小自封袋的方式,比如所有的三极管按型号每个型号一个小自封袋,然后所有的三极管一个大自封袋,类似淘宝上的元件包的模式,然后再用透明的收纳箱来放这些元件包:

网友:
一开始元件少一个收纳箱就可以了,后来元件多了电阻单独一个收纳箱,各种电容单独一个收纳箱,二极管三极管MOS管一个单独收纳箱,芯片类一个单独收纳箱,线材类一个单独收纳箱,各种按钮端子旋钮等杂物单独一个收纳箱,烙铁头焊锡松香等跟焊接有关的一个单独收纳箱,各种钻头一个单独收纳箱。。。

网友(2020-10-20):
有种像相册样的本子,一本就够了。

网友(2021-01-08):
我也买过一些,只是密封性不好,不能放贴片器件

网友C:
明天我发个帖子,给你们看看我怎么样东西归类的,你这个只能是小儿科。

网友D(2023-03-06):
引用 网友C:
明天我发个帖子,给你们看看我怎么样东西归类的,你这个只能是小儿科。

现在2023年了,也不见你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明天我发个帖子,给你们看看我怎么样东西归类的,你这个只能是小儿科。

哎,分类元件是个很麻烦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2023年了,也不见你的帖子。

我还专门去找了一下,没找到。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