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多图慎入 拆两个松下爱乐普充电器对比一下 BQ-CC11和BQ-CC87

楼主(2020-07-26):
买CC11完全是为了它是最后一款松下风格的充电器。
CC87是USB充电,最大优点是真不热,即使是内阻大的电池,夏天充电温度也不超过体温。看电路板材质还不错,可惜全杂牌电容,应该不是松下自行设计的,不知道代工厂商是哪家;缺点是材质和手感明显不如CC11,PC材质较薄,滑盖松松垮垮,质感完败。
欢迎讨论

先来CC11
接下来是CC87

红宝石电容是我换的:
好像是国产单片机:

好像是国产单片机

好像是国产单片机

网友A:
usb那个应该比小米的好吧,

网友B:
2个做工都不合格了,还是退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2个做工都不合格了,还是退了吧

这俩好歹也是旗舰型号哈

网友C:
曾经托朋友从日本带回过一套BQ-CC11套装,珍藏了好多年。
但因为家里有2只MR57S,这套BQ-CC11一直没用上,所以去年当处理品在某鱼上出给了帝都的朋友,该不会就是楼主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那个应该比小米的好吧,

小米的是手动开关,切换成4串才有输出。松下的好像是自动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曾经托朋友从日本带回过一套BQ-CC11套装,珍藏了好多年。
但因为家里有2只MR57S,这套BQ-CC11一直没用上, ...

我三年前在淘宝入的,两百多...没捡到便宜

网友D:
多少钱一个?想要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少钱一个?想要个

cc11套装210,CC87 单充电器160块。 87算是我用过的最舒服的充电器了。11充内阻大的电池发烫

楼主:
先后用过CS2A,BQ830,品胜,三洋M54和M55等,都不满意

网友E:
BQ-CC11开关变压器上的屏蔽铜箔是楼主自己加上去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BQ-CC11开关变压器上的屏蔽铜箔是楼主自己加上去的吧?

是的,加完发现原厂好像已经有铜箔接地了

网友(2023-09-15):
涨知识了谢谢你

网友:
电路怎么复杂的充电器。

网友:
做工真好  棒棒的

网友:
元件密密麻麻的,估计不便宜

网友:
CC11做工很棒,是经典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