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灯泡

楼主(2020-07-26):
阻容降压
电解耐压低,有boom可能

网友:
灯珠如果烧掉的话,就变空载了,空载电压比较高,这电解要改到400V的比较好

网友:
那么简单的电路一定是9元9包邮了

网友:
63v电容不行,灯珠开路电压很高的

网友:
从外壳可看出质量太次,外壳边沿的毛刺太多了。

网友A:
这个就不要求赠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不要求赠送了~

哈哈

网友:
小区物业楼道走廊声光控用,非长时间使用,寿命还是可以的,价格低廉。

网友:
有电解电容就是容易炸

网友:
找故障电源拆高压侧电解电容器换上,万一开路不会烧电容。

网友B:
阻容降压的现在一律不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阻容降压的现在一律不买了。

以前存货

网友:
这灯泡..我家也有,不知道什么时候买的...一柜子

网友:
电解电容换个耐压值400V以上的,还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