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电池”怎么匹配快充模块?

楼主(2020-07-26):
锂离子超级电容,淘宝上搜BTcap就可以找到,最大充电电流22A,充电电压4.2V,有没有现成的、体积较小的快冲模块可以大功率充电?
另外在没有点焊机的情况下,怎么焊接这种电池?

网友:
电流22A?有这么牛B可以考虑买电动汽车了

网友:
如果技术行的话,找5V的开关电源改成恒流恒压。比如恒流30A的,4分多钟充满。

网友:
大功率电源改4.2v然后还要4线

网友A:
淘宝有现成的4.2v 10A的充电电源。20A的找找应该也有,实在不行,可以两个并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有现成的4.2v 10A的充电电源。20A的找找应该也有,实在不行,可以两个并联。 ...

10a充电器可比电池贵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