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备忘)不拆只测,为了明纬贝尔改装电源能0v0a起调,测试了几个494,7500

楼主(2020-07-26):
如题,改装了明纬贝尔可调电源原芯片不能0v0a起调问题特意多渠道多品牌购买了多个494,7500用于测试看看哪个性能更好,
原机的494可能年代久远的原因性能下降总是不能接近0va起调,换上新购买的不管是494还是7500基本都能0va起调,价格从几毛到几块,测试结果来看价高的不一定性能就好,比如立创3元一个的tl494in就不如淘宝上0.95元的tl494cn,
直接看图片结果吧,有价格型号丝印,立创据说没假货但是也有不行的货,淘宝据说很难买到真货但是也有好货,,,,,
好货不便宜还是真理般的存在,测试这10多个芯片中3.78元一个的的确是性能最好的,装机使用就它了。。。。

测试现场有点乱啊。。。

测试型号来源等

测试结果,对序号观看。。

最好的装机使用,0.x mv的关断能力还可以吧?就它了,无奈拍照技术不行大家凑合看下丝印型号吧,,,,

结束,谢谢观看此帖。。。。

楼主:
补上刚刚到货测试的一颗:
5CC1H8K TL494CN   TB迪乐微电子   0.89元   0.078v(1.9w)---53.26v(8.3w)    0.002v 0.137a    15.30A   ✔  ✔

7月31号再补充:

19nxn28 e4  tl494cn  tb义胜电子  0.79元   半损坏电压忽隐忽现 测试失败

16g07dn       tl494cn  tb义胜电子  0.27元  0.033v(1.9w)---53.2v(8.3w)  0v0a   14.6a   √  ×  此ic调流时电压会失控,不能装机使用

nxn1928  ka7500b     tb义胜电子  0.29元   0.059v(1.9w)---53.67v(8.4w) 0v0a   13.1a   √ ×

网友:
试试1块左右的。。高价的就别测试了 上单片机了

网友A:
搭车问下有三,四安3.7伏的充电模块推荐吗(用在12伏电池组上4x4056就算了要十二4056加十二个电源)。可调模块也行,最好有商铺名,可调模块水太深,性价比越高越好,谢谢

网友:
强迫症,看这表格真心舒服,有一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搭车问下有三,四安3.7伏的充电模块推荐吗(用在12伏电池组上4x4056就算了要十二4056加十二个电源)。可调 ...

淘宝有一种IP2312的单锂充电模块  7元还是8元来着?DC-DC开关降压 输入5V 3A  输出4.2/4.35最大4A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淘宝有一种IP2312的单锂充电模块  7元还是8元来着?DC-DC开关降压 输入5V 3A  输出4.2/4.35最大4A ...

好的谢谢,你用过吗?

网友C:
义胜电子的2毛多的测试过没?没试过可以撸一些来试试,注意只撸2毛多最便宜的就可以了,贵的不要买,因为发货是发和2毛多的一样的货: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39718001556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69480203444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义胜电子的2毛多的测试过没?没试过可以撸一些来试试,注意只撸2毛多最便宜的就可以了,贵的不要买,因为发 ...

好的明天去撸些来用用

网友D:
原装一般行情价0.8元左右,超出都是扯蛋的,你要去遭骚也没办法,国产货一般2毛3毛的随便买个就行,我自己一般喜欢用原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装一般行情价0.8元左右,超出都是扯蛋的,你要去遭骚也没办法,国产货一般2毛3毛的随便买个就行,我自己 ...

不知道行情价啊,照你这么说立创不是一般的扯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的谢谢,你用过吗?

我用过几片做航模平衡充,type-c接口的,输入最大5V3A,我用功率计看最大能到5.00V@2.8A,输入功率能到14W的样子,而且这是开关降压不同于4056的线性降压,发热比4056小很多的,充电效率很快比如输入5V2A,电池端3.5V,电流的话10W*0.93=9.3W, 9.3W/3.5V=2.66A的电流,实测能保持最大输出电流至电池电压4.1V以上,截止也很准4.2V截止4.119V,4.35V截止4.347V,实测5V3A充10000mah的电池,两个半小时左右就从3.2V冲到4.10V了,然后电流才慢慢减少,冲到转灯大概3小时
我先前买的版本是可以短接焊盘就可以更改输出4.2/4.35的,后来再买的就变成固定电压不可调的了,TB应该还有那种可以短接焊盘更改电压的,要慢慢找一下

网友:
这个要看内置比较器的失调电压,随机的,就算同一批芯片应该也没法复现,需要挑选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行情价啊,照你这么说立创不是一般的扯淡啊,

人家厂家又不是只给立创一家做生意,个中道理,自己去理解

网友:
晚上我回去给你照一张本地代理商的货,几年前买的,

网友:
卧槽!楼主居然每个店都买几个494回来测试,这简直是公益行动啊!!力挺力挺!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义胜电子的2毛多的测试过没?没试过可以撸一些来试试,注意只撸2毛多最便宜的就可以了,贵的不要买,因为发 ...

兄弟一席话,我心凉了大半截,我在他家买东西,同型号我都是挑贵的买的。完了!完了!上当受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兄弟一席话,我心凉了大半截,我在他家买东西,同型号我都是挑贵的买的。完了!完了!上当受骗了!:titte ...

你下次再买的时候同时买便宜的和贵的回来比较一下就知道了,就是一模一样的东西,所谓的大芯片小芯片都是店家的套路,目的是通吃各种类型的顾客,无论你想要贵的还是便宜的我都有,哈哈你买的越贵我赚的还越多

网友:
楼主来瞧瞧我的货,不管字位置、颜色、缺口、4的标记、 品相等是不是和明纬原装的很像,,我这个是3个版本,全部原装 哪里去买这些好货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