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ORICO奥睿科 NVMe M.2 固态硬盘盒试用拆解

楼主(2020-07-26):
随着电脑硬件的发展,我们会发现很多原始数据体量越来越大了,原来用的U盘、机械移动硬盘、甚至固态移动硬盘都无法满足日常需求使用了。这时候迫切需要一款全新的高速读取的存储介质,并且体积要小巧便与携带,来弥补市场上的空缺。那么M.2 NVMe极速版硬盘的诞生,尤其是国产阿斯加特的出现,使得价格一降再降,这就为高性能的移动存储打下了基础。此时,ORICO奥睿科 NVMe M.2 固态硬盘盒应运而生,解决了移动存储的难题。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款移动硬盘盒

ORICO产品包装采用白色纸盒,上端塑料挂耳,方便上架销售,包装的正面是产品的渲染图,上方是产品的英文名称和型号,右下角则用蓝色加粗字体标注了10Gbps的最高速度,彰显产品的最强战力。

包装的背面是产品的基本信息,主要由产品名称、型号、尺寸、接口、最大传输速率、支持最大容量和产品的生产信息等。

这是产品体积及具体参数列表

打开包装盒,透明的硬盘盒用黑色减震内盒包裹,即使暴力运输也不会对硬盘盒有丝毫的伤害

这是使用说明书,对于熟悉电脑的人员来说,不用说明书一样可以上手

产品采用的是透明的塑料盒,正面盒盖上镶嵌有一块蓝色的铝合金材质散热片,用于SSD散热,毕竟高速的数据传输产生的热量还是十分惊人的。而这块散热片除了蓝色外还有银色、黑色的配色可选择,能够满足不同人对色彩的需求。

盒反面,从外面能够一眼看穿内部结构,pcb板上的芯片一目了然

拿在手里轻若无物,十分小巧

握在手里,亲切自然,不像机械移动硬盘那么笨重

硬盘盒采用的是Type-C接口,可以有效支持10Gbps数据传输,位置在端部

盒盖上的蓝色铝合金散热片用螺丝固定在盒盖上,带有竖条,增加了散热面积,提高了散热速度

内侧是平滑面,通过导热胶与SSD芯片接触,进行散热

打开移动硬盘盒,发现PCB板并没有采用任何螺丝紧固,而是直接采用的卡口进行水平固定,垂直方向可以轻松取下。正面可以看到该PCB板的版本号:PVM2-C3-R1.1,M.2接口采用了M key插槽,仅支持NVMe协议的M.2固态硬盘。PCB板上还有4个不同距离的圆孔,用以对应2230、2242、2260和2280等不同尺寸的固态硬盘。

整个硬盘盒的主要部件几乎都集中在PCB板的背面,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这一颗智微的JMS583主控芯片,目前移动硬盘盒采用较大的NVMe转USB3.1 GEN2主控芯片。

这是JMS583主控芯片

再看一下其他元件

硬盘插口上方粘有一块海绵,有效的增加了外壳的阻力,不会轻易滑开

插头部分特写

上下盒盖之间采用卡扣设计,易于开盖,轻轻地向下一推就能打开,便于安装硬盘

随机配了两根数据线,一根A-C口,一根C-C口

随机的导热胶贴

接下来我们就装上SSD,进行测试,采用阿斯加特AN3+的1T硬盘,读取和写入都可以达到3000MB/s,可以最大限度的发挥它的性能。

取下硬盘盒的pcb板

插入SSD,SSD上已经粘有导热胶了,随机配的就没用

用螺丝固定好

归位后就可以盖上盒盖了

跟一个U盘放在一起,没有大多少

测一下空载电流0.078A

测一下重量326g

拷贝一个24G的电影,388MB/秒,时间大约60秒就能拷完

用ATTO测速截图

C口测速截图

A口测速截图

经过长时间使用后测得散热片上的温度为54.6度,这个温度已经很低了,说明散热效果很好

最后比较一下机械移动硬盘、U盘和M.2移动硬盘的大小

总结:盒子轻巧,携带方便,性能相当不错,虽然我用了垃圾电脑测试,但数据仍然美丽,缺点是盒子强度低,有压破摔破的可能

楼主:
第16至22图片上传后旋转了90度,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张大妈软文与垃圾盒子

网友A:
多少钱买的?速度不错啊

网友:
塑料壳子容易碎啊

网友:
评测详细。
这玩意采用铝型材的外壳要更好点

网友:
连续长时间读写,这个壳子怕是散热是问题

网友:
感觉速度不是很快,可能是没有开启或不支持UASP?

网友:
当U盘嫌大,当移动硬盘又嫌贵,这东西就是个鸡肋!

网友:
现在这接口的多了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钱买的?速度不错啊

158元,我没测出真实速度,我的电脑很垃圾

网友B:
引用 楼主:
158元,我没测出真实速度,我的电脑很垃圾

应该是USB3.0极限速度了吧
如果用双头C口的,接主板自带C口的,速度应该比这个高
A口都是5G,C口才是10G

网友:
个头挺小巧的,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早把这个牌子列入黑名单,高价低质的代名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USB3.0极限速度了吧
如果用双头C口的,接主板自带C口的,速度应该比这个高
A口都是5G,C口才是10G ...

A口最高是10GBPS好吧,Gen2的
C口目前最高似乎是雷电3吧

网友:
现代SSD貌似只有主控芯片需要散热,NAND芯片好像有最佳工作温度,温度太低了好像会对性能造成影响

网友:
谢谢老朋友 ,这盒子做工可以。固态硬盘很牛

网友:
没什么用,散热硬伤,我配个海康的C2000PRO用飚王的,过热后假死。短时间快速读写没问题,时间长了当下载盘用,扛不住

网友(2020-09-24):
初看像U盘或读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