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博世18V锂电吹风机开关不顺畅,拆开加点油(GBL 18V-120)

楼主(2020-07-26):
充电吹风机,型号GBL 18V-120,使用觉得开关不顺滑,拆开加点油。

扇叶

扇叶

双速控制电路板

双速控制电路板

高低速开关

高低速开关

两半

两半

加油后还原

加油后还原

没有完全拆开,谢谢欣赏!

网友A:
鼓风机里都这样吗? 买的大有4712说无刷电机 你这个是直接电流带风扇转?哦 看错了 电机应该在风扇后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鼓风机里都这样吗? 买的大有4712说无刷电机 你这个是直接电流带风扇转?哦 看错了 电机应该在风扇后面
...

电机那边没有拆开,应该是直接驱动扇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