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sony dsc-h5相机拆机

楼主(2020-07-26):
这是我最早接触的数码相机,除了像素低(800万像素),夜拍不行,没什么挑剔的。从淘宝上淘了3个,68元含运费,纪念青春了。

楼主:
第一个,镜头很好,电池仓腐蚀,不开机

楼主:
电池仓都腐蚀了。。。。

网友:
可以试试把镜头利用上,改成手动镜头装在运动相机,比以前多了大变焦,画质好于好几十元监控镜头。

网友:
这个价格很不错

楼主:
拿掉屏幕,插头需要撬一下,屏线抽出

网友:
收的话,也得收个好品相一点的吧。

楼主:
主控板拆下来

楼主:
独立镜头,壳只里是大电容

楼主:
全部拆完了

网友:
5号电池很早的设计了,后期全是锂电池了,这个相机在8百万像素里面算好了

楼主:
第二个8层新,不对焦

网友:
???
为什么我去搜的时候要好几百   还是一台

楼主:
太难了,这是第二个相机,据说是左起7和9脚是对焦触点

网友(2020-10-04):
我主控板拆不下来
我这里也有一台好像是因为镜头卡了开机报错

网友(2021-08-15):
你好,我有一台闪光灯罢工,没有充电过程,应该是闪光灯充电板坏了。能转让个闪光灯充电板吗?随附该机的维修手册,希望对你捣鼓有帮助。

网友(2023-02-13):
翻出老相机,开机卡LOG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