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铁三角AT-HA5000 甲类耳放的制作体验

楼主(2020-07-26):
铁三角AT-HA5000 甲类耳放的价格太感人了

但甲类的机子对我的吸引力还是挺大的,于是决定弄个山寨的来玩玩

这是从网上找到的电路

从伟良买的套件,功率管的安装方式做了些改动,先装在T型导热角铝上,这样以后拆装方便些

这是电路板上的一点接地端

从电路板背后接线

与电位器外包的铜箔焊上,机箱通过铜箔和这条电线接地

耳机插座的位置有点偏,垫个纸垫片

一路输入用起来不方便,普通的输入切换电路有波段开关,太大,装不下。最后选这种单键的

保留主控部分,改为两路输入切换

关机时,一路输入转到输出,接后级功放

切换按键和指示LED,这小电路板焊在铜柱上

耳机保护电路的稳压管太热了

空间小,散热片要改一下

电路板上还有两个管子发热很大,原配的散热片很烫手,换个高些的,通过导热硅胶垫与机箱上盖接触

商家推荐30W的R牛,但功率明显不足,而且次级线径小,发热大。

变压器用50W的环牛,次级线径1mm,原电压是双AC12V,改为双AC16V,偏厚了些,无法用原来的方式安装

在铜柱上套个塑料管再灌胶,这样以后也可以拆装

安装上盖前,在红圈处涂导热硅脂,在紫圈处垫1mm的导热硅胶垫,这样能更快的散热

调节输出的中点电压到0V,在电源输入端接个功率表,将整机功率调到30W左右,在冬天可就是个暖手宝!

这个耳放效果挺好的,比S41的耳机输出好很多,就是比较费电。

用D150做音源,使用701耳机,CD机直推和经过这个耳放输出的差异很小,中高音没什么区别,只是在低音方面,耳放的下潜稍微深些,量也稍微大些。

都说701耳机难推,其实也就是现在的手机和大部分的便携播放器的推力太小,老便携CD机直推效果都不错。

这个耳放与TPA6120耳放做了对比,没听出区别。

个人观点:耳放只是针对头戴式耳机的,入耳式和平头塞没有这个需要,除非播放器的耳放电路太差而且播放器有线路输出。

网友:
这原厂给的参数表也是一团糊涂酱
什么叫做“甲类运算放大器”

网友(2021-07-24):
现在能静下心来听音乐还懂电路折腾的人真不多了。

网友(2022-04-25):
从电路图看就是大型功放的标准电路,只是缩小放大倍数。

网友:
原来也想整一套玩玩,回头看了一眼书桌上的土炮耳机......还是算了吧

网友(2022-08-14):
厉害了,我也一直想入一个甲类耳放,但是我的耳机是HD660S,很好推,买来估计与直驱驱别不大
另外楼主的这个SONY的CD机,我口水了好久了,但是一直没看到成色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