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一个准备申请质保的优越者普通硬盘盒

楼主(2020-07-26):
用了不到10个月 插电脑识别不了硬盘(硬盘是新买的 换另外一个硬盘盒就正常使用) 麻烦大佬看下是不是保险管烧了。。。。。

网友:
我也有个  插3.0不认 插2.0能用? 就很奇怪....

网友:
4R7上面焊锡有裂纹。你这板子怎么像是火灾过,看着什么都烧坏了,怎么用的。这也能质保?

网友A:
应该过了质保期了,还是买新的方便了

楼主(2021-02-11):
引用 网友A:
应该过了质保期了,还是买新的方便了

新的贵啊 返厂维修出一面的运费+维修费 一共才20元 还给质保1个月 比买新的划算太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的贵啊 返厂维修出一面的运费+维修费 一共才20元 还给质保1个月 比买新的划算太多了 ...

斐讯的硬盘盒看起来比这个好太多了,才30元不到。不香麽?

网友:
这个台式机硬盘吗?

网友:
看起来像优越者Y1094硬盘盒的板子,楼主可以检查一下那个自锁电源开关是不是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