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POS机

楼主(2020-07-26):
这玩意儿里面除了电池和充电IC还有数据接口其他的都没法用了,主控打磨了…看不出来…关键是电池连个保护板都没有用着也不省心啊…

网友A:
这种POS机家里还有很多,种类不一,没法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POS机家里还有很多,种类不一,没法玩啊

有的是GD32,efm32,stm32…这三种都可以玩,上面的25系列芯片也可以玩,充电芯片也可以玩…

网友B:
大街上多的是人推荐,免费送,划拉卡什么什么几个点,熟不知套路也挺深的,先让你刷一笔,交个什么钱,什么滴

网友:
见到pos机就要顶

网友C:
可玩性最差就数这个POS机了:titter:titt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街上多的是人推荐,免费送,划拉卡什么什么几个点,熟不知套路也挺深的,先让你刷一笔,交个什么钱,什么 ...

一毛钱也不能刷…堂妹刷了1元送了一提纸巾…然后就被刷了7k…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玩性最差就数这个POS机了titter:

还行…有电池…有充电IC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行…有电池…有充电IC

视乎运放参数也是不错的

网友D:
电池保护ic在板子上
哪个tssop8的是个参数很好的双运放
主控应该是z32

网友:
前两年坛友们几分钱、几毛钱包邮的买了一堆狂拆,

,,搞得他们不敢瞎卖了

楼主(2020-09-14):
引用 网友D:
电池保护ic在板子上
哪个tssop8的是个参数很好的双运放
主控应该是z32

那个运放没有丝印怎么确定引脚跟参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运放没有丝印怎么确定引脚跟参数?

引脚说8脚运放标准引脚
型号应该是tp1542

网友(2022-10-14):
这么模糊的图片都能看出运放型号厉害